求教高人:工装制造要提哪些些技术要求?

楼主(2006-09-05):
公司有一批工装要请别人制造,自己给图纸提出制造技术要求,本人没做过这方面的工作,这个技术要求怎么提?包括哪些内容,哪位大侠列一个纲给我,谢谢了!

网友:

最基本的要求  1,达到零件的加工精度
              2,工人劳动强度与生产效率
              3,工装的精度保持性与使用寿命
细节要求
              1,所以关键部件要去应力处理
              2,摩擦部位要淬火处理或耐磨处理
              3,刀具的耐磨性(与工艺参数,刀具材料有关)
                     4,装卸的方便性与装夹变形否
              5,工时与加工成本
大概就这些,具体与零件的情况,批量大小都有关系

楼主:

谢谢了

网友:

哈哈,我看到晚了,
本人以前一直是做工装和非标东西的,着方面还有点经验,工装很多种,有几加工的部件按照机加要求,别的就按照别的要求就可以,焊接,组装的要求按照它所期望的功能来提要求

网友:

呵呵,二楼你会把楼主吓着的,这个要根据实际的情况来给的,最好是找身边的高手帮帮你

网友(2006-10-09):

呵呵,一般也就是对材料、热处理、光洁度、毛刺、倒角什么的提点要求吧,再就焊接之类的提一点
可以参考一下清华天河,里面有一些标准的技术要求修改一下就能用

网友(2011-06-26):
所答非所问

网友:
热处理,表面处理,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