埋弧焊焊接时有气孔,有哪几方面的原因?--[请教]

楼主(2006-09-05):
埋弧焊焊接时有气孔,有那几方面的原因?

网友:

装了引弧板和引出板没有?

网友:

可能是焊剂没完全烘干,碳钢表面油锈污没清理干净,电流偏小等原因

楼主:

引弧板和引出板装了,焊剂烘干340度左右,碳钢表面以全清,电流为500A,电压为38V.结果还是气孔很多.

网友:

應該是電流大了點!!
試一下減少電流!!
加多時間!!

网友(2006-12-02):

焊接材料的选用及质量是否有问题

网友(2007-01-15):

采用的焊剂型号,如果为HJ431,烘干温度过高

网友(2009-02-11):
焊接时没有搞好母材本身的垃圾,同时还要打磨清理,再者就是要焊剂进行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