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代的数控加工技术----智能化数控加工(INC

楼主(2006-09-05):
新一代的数控加工技术----智能化数控加工(INC)

网友(2005-11-05):
本文简要介绍了NC技术的最新特点,即智能化的数控加工。同时对关于智能NC的相关技术问题给予了简要的解答。
自从1982年Cimatron 公司建立以来,它的创新技术和战略方向使得Cimatron 有限公司在CAD/CAM领域处于公认的领导地位。作为面向工具制造的CAD/CAM集成解决方案的领导者承诺为模具,工具,压铸模具制造者提供全面的,性价比最忧的软件解决方案,使制造循环流程化,加强制造商与外部销售商的协作以极大地缩短产品交付时间。 多年来,在世界范围内,从小的模具制造工厂到大公司的制造部门,Cimatron的CAD/CAM解决方案已经成为企业装备中不可或缺的产品工具.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的四千多客户在使用Cimatron的CAD/CAM解决为各种行业制造产品,这些行业包括:汽车,航空,计算机,电子,消费类商品,医药,军事,光学,远程通讯和玩具等。
在1996年三月,Cimatron成为经NASDAQ股票交易所进行交易的一个公共上市公司---CIMTF.世界知名的行业分析家把Cimatron称为面向制造的CAD/CAM解决方案领域中最重要的软件开发商之一。

加工过程的完全自动化
作为世界一流的面向制造行业的CAD/CAM方案供应商,在NC技术上实现了新的突破--智能NC,它结合了当今最先进的加工技术:自动化NC(ANC)和基于知识的加工(KBM)。这些技术又与毛坯残留知识达到了时时结合。Cimatron的智能NC代表了当今在NC技术领域的一个突破。Cimatron的KBM为用户提供了优化刀迹轨迹和产生更加高效的NC代码的能力。
在Cimatron实际分析几何模型和决定应采用相似加工方案进行加工时,KBM可以估算额外的加工工时。ANC可以把公司中权威编程人员的加工工艺过程储备起来。每个加工过程可以应用于任何一个技术相似性的零件。当用户拥有了一个加工方案库时,NC编程就成了一步即成的工作。在每一个加工轨迹生成之后,Cimatron都会计算毛坯余量,进而利用这一信息来优化随后的加工轨迹。
智能NC(INC)在公司中的应用为用户提供了一系列易用而且全面的工具,这些工具的使用将使加工过程自动化,NC编程时间极大缩小而且刀迹轨迹将更加优化,从而大大缩短产品的生产周期。

智能NC常见问题释答
1. 怎样才能使加工如此简单-----单击一键即可完成?
实现单击一键即可完成NC加工,只能通过智能NC方式来实现。智能NC具有把已经存储起来的加工技术应用于刀迹轨迹的自动生成(ANC),把刀迹轨迹的定义应用于新的几何模型(KBM)和根据加工条件进行优化的能力。

2. 如果没有建立零件族,智能NC(INC)能工作么?
Cimatron并不要求零件必须参数相关,用户不需对只有参数相关的零件进行编 程,而是对加工工艺相似的零件实现自动编程,如:形腔,电极等。系统会自动分析,识别零件,分析毛坯,装夹状态;然后把存储起来的加工技术用于自动轨迹的生成,把刀迹轨迹定义应用于新的几何模型,而且对加工进行优化。

3. 我没有时间来教会系统如何进行加工,怎么办?
INC不需要用户花费额外的宝贵时间。当用户每次完成了一个特定工作中的加工过程定义时,只要简单地把该加工过程存储成为技术模板即可。下一次用户若有加工工艺相似的零件要处理时,刀迹轨迹会自动生成。

4. INC具有生成安全而高效的自动刀迹轨迹的能力么?
KSR允许用户在任何时间检查实际的毛坯余量,因而在把加工过程结果送交加工车间之前,用户完全可以对结果进行详细的检查,系统提供了单步刀轨检查,仿真模拟检查和结合毛坯知识的色表彩图检查,来保证加工结果的正确性。用户也可以针对自己的特殊需要,采用的加工策略和加工目的对加工轨迹进行裁剪。KBM可以对照用户新的几何模型,调整每一个刀迹轨迹的生成,为正确的加工再进行刀迹轨迹的优化。优化包括去除空走刀,必要的情况下自动调整进给率,去除尖角等非平缓的刀具运动,或在夹头干涉的情况下,自动分割刀迹轨迹以及自动建议新的加工刀具来加工为了避免干涉而未加工到的区域等等。

5. INC是基于特征的加工么?
不。基于特征的加工只能局限于设计者造型时的几何特征。这些几何特征与零件该采用何种优化方法来加工毫无关系。智能NC(INC)则不一样,它可以处理如:斜面,水平区域,曲率,有无边界范围等面向加工的技术特征。

6. 是否智能NC(INC)只能应用于实体模型?
不。模型既可以是实体模型,也可以是曲面模型,还可以是拥有曲面和实体的混合模型。事实上,智能NC(INC)甚至可以应用于线框模型及来自于点云的几何模型。不管是在Cimatron的造型环境中建立的几何模型,还是通过诸如:IGES,STEP,SAT等数据接口转换而来的,在其他系统中建立的几何模型,智能NC(INC)都可以没有分别地加以应用。

技术术语
INC--------智能NC
KBM------基于知识的加工
KSR-------毛坯残留知识
ANC-------自动化NC
FBM-------基于特征的NC
ATP--------自动刀迹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