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关于排放中CO2的问题

楼主(2006-09-05):
小弟弱弱的问,我常听人说什么排放CO2含量合不合理什么的?想问一下,从废气中的CO2含量可以得到什么样的信息呢?是否和油耗有关呢?

网友:

从内燃机的排放标准来看,一般没有把co2的排放列在里边.因为跟其他排放物如:co   Nox以及HO 等比起来,co2没有什么害处,仅仅是造成温室效应的重要气体之一.当然,如果排放气体中的co2量越多的话,生成的co的量就越少.

网友:

如果完全燃烧,当然会和油耗有关
你可以从碳原子守恒上来得到证明的
但就像楼上风竹飘摇说的,由于它没有直接的危害,故现阶段排放中并未对其进行控制,所以大家根本不会去监测它的

网友(2006-10-05):

不只什么时候会出台实行限制CO2排放的法规?

网友:

温室气体谁造成
CO2气体弥散在大气中,使阳光多次折射,起温室效应,全球气候变暖,海洋若上升0.5度,大陆某处将上升5度,人类将难以适应,故危害极大.
减少CO2气体的有效方法之一是收集并压缩成固体,然后深埋地下.这是目前新建火力发电厂的环保要求,大约消耗电能2%.
汽车的CO2排放尚无规定,这是一个总量问题,如果要搞试点,我看在铁运机车上搞比较实际.
另外,有杂志报道,非洲某处一湖发生爆炸,周遍生物无一辛免,且有写真为证.看来,调查证实为CO2气体喷发. 还不是人类活动过于剧烈,殃及无辜!

网友:

呵呵,做egr匹配的时候会看co2来大约的估计一下egr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