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加热求助

楼主(2006-09-05):
各位大侠好,本人在设计过程中遇到一点问题,希望各位做过这方面研究的给解答一下。设计要求给调速阀供油,油温在400度以上,压力在10MPa以上,请求各位大侠告知应怎样进行加热保压,谢谢!!

网友:

大哥400度的油还有油膜?
没油膜还怎么挑速啊?

楼主:

这个系统不是用在液压系统里面的,他是为冲压发动机做的调速系统,主要就是为冲压发动机供油的,所有不用考虑液压油的特性。但现在问题是要求能够将油加热到400以上,还要保证压力在10MPa以上。

网友:

zhengzaixuexi

网友(2010-04-17):
很难呀,我做过液压系统最高温度为150°

网友:
这个真没有见过,这么高的温度,油的粘性会发生很大变化我们用一般也就在50°一下了

网友:
我知道通过阻尼孔加热热液油,但是要加热到400度,我也不知道啊

网友:
难呀,是否可以利用发动机的热量,保证压力要特制的高温不锈钢制作管路和接头,或许能行。

网友:
温度太高了,还是来学习下吧,

网友:
可不可以在管路上设置一个加热段,将室温的油液加热至400度以上
如果在泵之前加热到400度以上,好像没有这种耐高温的泵

网友:
温度太高是不能让他正常运转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