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套式管接头内的卡套是否有单独的配件?--[请教]

楼主(2006-09-05):
卡套式管接头(GB3748.1-83)内的卡套是否有单独的配件。国标是多少?如何测量:是以大头为准,还是以小头为准?

我在网上查了一个卡套,其国标是GB3764.1-83但不知是否与GB3748.1-83的管接头配套。请各位老师教我。

急盼!

我用的是G18管接头。

网友:

如果有图的话,我可以帮你解答

网友:

随便找一个液压管接头手册上都有啊,很详细的,有国标号,但是在外面不容易买到,就像买接头体一样,只能买一套,然后把螺帽和卡套下掉,单独的卡套我们公司这次想买20的,只要十个都要前一天专门去订,第二天人家才能把东西拿出来,卡套不分G还是J,测量卡套的内孔

网友:

我们就是在卖液压管接头的零售商手上买的,但是卡套应该可以单买的,你们最好找找本市有没有,接头体不好订,但是卡套一定可以单买的,这样的东西邮寄太不方便,你们本市里找找买液压管接头的,南京有很多的,卡套的国标号是GB3764-83

网友:

你在哪个城市?回头我帮你找找

网友:

有的,问上海液压附件厂。

网友:

可以单独买的,我们采用的是浙江海盐的,18其实就是M27X1.5

网友(2011-07-29):
根据管子外径就可以判断卡套的规格,购买时测量一下卡套内径与配套的管子外径是否一致即可
如:管子外径为14mm的卡套,
标记为:卡套14,GB 3764-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