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镀铝铁板与涂铝铁板、渗铝铁板有区别吗?

楼主(2006-09-05):
 镀铝铁板与涂铝铁板、渗铝铁板有区别吗?是不是一种材料啊?其性能怎样?需耐温300度左右

请知道的大侠解释一下,先谢过!!!

网友:

喷涂是(真空)高温等离子工艺的,有耐高温腐蚀性能。等离子喷涂是利用等离子焰流为热源,将粉末喷涂材料加热和加速,喷射到工件表面而形成喷涂层的一种热喷涂方法.

渗铝.通过渗铝在金属表面形成抗高温腐蚀的铝合金扩散层,是提高金属材料在各种高温环境下抗腐蚀寿命的一种有效而经济的方法. 表面铝含量>=20%
    渗层厚度0.05~0.5MM
    抗高温氧化可至800度
   显著提高钢铁抗H2S.SO2,CO2,煤气,氨水及海水腐蚀能力
   工业应用
 适用于工业锅炉及热交换器部件,化工,石油,冶金工业用管道及紧固件,燃气轮机叶片等

镀铝板是指在碳素钢板带上镀覆铝或铝合金制成的表面处理钢板。镀铝方法有真空蒸镀、热镀和电泳等多种
因为镀铝钢板具有如下特点:
  1、镀铝钢板具有极佳的耐高温性(550度)。
  2、镀铝钢板可反射80%的入射热量。
  3、镀铝钢板的机械强度与其基材的机械强度一致。
  4、镀铝钢板对化学腐蚀有极强的耐蚀性。
  5、可进行拉伸、冲压、拉管等成形加工。
      6、可用标准 MAG 和TIG 焊接加工。
      7、可直接接触食物。

楼主:

谢谢箫儿

网友:

萧儿 网友好!

你的回答真好,我在跟着受益。收藏。

谢谢!

syw   060906---08.12

网友:

开门造车,你好,能加入我们的群吗?群号是19486629,如果没有QQ的话我可以提供一个给您,诚心的请您考虑一下好吗?

网友:

萧儿 网友好!

QQ那个东西会分散我的注意力,我在网上,别人呼我,不回又会影响团结。

所以,我还是不加入的为好。

谢谢你!

syw   060908---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