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齿轮传动出现咬齿现象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6-09-05):
   我们现在加工的内齿轮传动装置出现咬顶现象,另外会有不寻常噪音,不明白是什么问题?请工程师们指教!谢谢!

  内齿轮齿数77,模数3.5,压力角20,齿全高7.75;配对齿轮的齿数80,模数3.5

  属3齿差减速器

网友:
Re: [请教] 内齿轮传动出现咬齿现象是什么原因?

那是谐波齿轮吧?没接触过.

网友(2006-10-15):

我也是搞少齿差设计的,向你这种参数没有见过!无能为力!

网友:

可能是使用过度哦!

网友:

是不是轴的柔性过大啊,还是中心距控制的不够精确

网友:

一般内啮合齿轮都采用短齿,齿顶高系数0.8~0.65,且采用角变位!
具体计算参考设计手册!

网友:

传张图纸上来,

内齿里套个小齿轮相配,你现在是77<80齿 ,怎么相配的?按你所说,就算内齿轮做成扇形可装配,齿数不一样,中心圆己不一样大小

外啮合齿轮只要模数相同,理论上不管大小都能相配,啮合相接触齿数一般是3个。

内啮合齿轮就有限制了,总不能里面的齿轮直径大于外面的齿轮吧?啮合相接触齿数>=3 。

网友(2006-12-01):

刚注意到“内齿轮齿数77,。。。。。。。配对齿轮的齿数80”???

网友:

内齿轮齿数77,配对齿轮的齿数80?反了吧?

网友:

齿轮接触长度过大,是否计量过齿轮渐开线长度,还有加齿轮修行,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

同意10楼说法,再加上齿顶倒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