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对于钢套的液氮冷装配

楼主(2006-09-06):
清问各位高手:对于钢套的液氮冷装配,请教两个问题,1、对于小直径的钢套(直径50以下),由于收缩量小,就没有足够的时间装配,清问在材料或装配方法方面有何高招?(我们用45钢)。2、钢套在液氮箱中冷却,每次取出一个,液氮损失较多,请问有没有液氮自动冷却装置,密封要好,而且零件可以依次弹出?

网友:

有个设想:缸套可根据生产节拍设计为步进输送的方式,从液态箱中通过;为了保证冷却效果,液态箱要足够长。液态箱上方加冷凝装置,防止液氮汽化逸出。

楼主:

现在的问题是:钢套在液氮箱中是需要浸入液氮中的,而且在钢套以输送带形式进出时,如何才能保证密封,且这样的机构若在液氮中工作,其所用材料用什么好呢?液氮的温度很低的。

网友:

输送带可作成船形的,只有中间部分浸在液态氮中;输送带用不锈钢就可以了,可以作个实验,看看低温是否有影响

网友:

可以用干冰冷却,收缩后装配。

网友(2009-10-02):
我们的问题和楼主一样。目前的方法只能改小公差带,换成0-0的配合。目前用下来还可以。应为我们量不大,如果量大的话不知道是否适合。另一个就是加工精度要求提高了

网友:
我们也有这种压钢套工艺,钢套外径40、内径36,压入孔径40的铝件内,过盈量0.08-0.1mm,用的是压机。钢套外径29,内径25,压入孔径29的钢件内,过盈量0.05-0.07mm。这两种零件都是在常温下压入的,都没有降温和加热的准备工艺。

网友:
我们用的缸套材料是SKD11的,热处理后HRC58-60,以前有才用过压机装配,但稍微不正就有开裂的状况,所以现在改成液氮装配。看看大家还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
给我看下这个孔的的图,套的图也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