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六面锻造、四面锻造”?

楼主(2006-09-06):
模具加工前需要对坯料进行“六面锻造或四面锻造”,请问各位“六面锻造”、“四面锻造”各是指什么意思呢?是指一种锻打加工方法还是其它什么,谢谢。

网友:

是一种锻打方法,一般是在空气锤上自由锻。有些特殊模具钢是需要进行六面锻造的,以减小钢的带状组织级别,提高模具钢的使用寿命。

网友(2008-10-05):
学习一下六面锻造,四面锻造

网友:
还不是很清除
再详细的解释 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