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荷溢流阀问题---[请教]

楼主(2006-09-06):
本小虾在学习过程中

 E. Z

想不通卸荷溢流阀的加载压力为卸荷压力的85%,他们不是就是在先导阀打开从而主阀打开,开始卸荷;先导阀关闭主阀关闭开始加载的过程中实现卸荷和加载的转换吗?先导阀打开和关闭不是在一定的压力下就可以实现了吗??为什么加载压力和卸荷压力会有那么大的差别呢?

而且卸荷溢流阀比溢流阀的价格要贵的多的多,他的技术关键在什么地方???

请各位大虾给予指点!!谢谢。

楼主:

呵呵  居然没有人回复!
继续等待中……

网友:

概念不是很清楚,泄荷阀与加载压力有什么关系?请贴张图上来说明你的用法。

网友:

  我也很想了解

网友:

卸荷溢流阀是在达到调定压力后低压卸荷,溢流阀是在调定压力时高压溢流。

网友:

溢流阀便宜,关键他容易漏油,虽然要达到开启压力后才通油,如果其内部配合达不到要求,在没达在开启力时就漏了,卸荷溢流阀在这方面要好得多。

网友:

卸荷溢流阀的工作原理
    工作原理:卸荷溢流阀由溢流阀和单向阀组成。当系统压力达到溢流阀的开启压力时,溢流阀开启,泵卸荷;当系统压力降至溢流阀的关闭压力时,溢流阀关闭,泵向系统加载。使泵卸荷时的压力称为卸荷压力,使泵处于加载状态的压力称为加载压力。

    功能及应用:卸荷溢流阀的主要功能是自动控制泵的卸荷或加载。鉴于卸荷溢流阀的功用,要求卸荷压力与加载压力之间存在一定差别。差值过小,则泵的卸荷与加载动作过于频繁;差值过大,则系统压力变化太大。

    加载压力与卸荷压力的差值是卸荷溢流阀的重要性能指标,一般加载压力为卸荷压力的85%左右。其性能与溢流阀相同。

网友:

请注意卸荷溢流阀和溢流阀的控制油源是从哪里来得,搞清楚这一点,二者的工作原理也就清楚了。

网友:

卸荷溢流阀的工作原理
工作原理:卸荷溢流阀由溢流阀和单向阀组成。当系统压力达到溢流阀的开启压力时,溢流阀开启,泵卸荷;当系统压力降至溢流阀的关闭压力时,溢流阀关闭,泵向系统加载。使泵卸荷时的压力称为卸荷压力,使泵处于加载状态的压力称为加载压力。

功能及应用:卸荷溢流阀的主要功能是自动控制泵的卸荷或加载。鉴于卸荷溢流阀的功用,要求卸荷压力与加载压力之间存在一定差别。差值过小,则泵的卸荷与加载动作过于频繁;差值过大,则系统压力变化太大。

加载压力与卸荷压力的差值是卸荷溢流阀的重要性能指标,一般加载压力为卸荷压力的85%左右。其性能与溢流阀相同。
杨朝辉老兄可以毕业了,原理分析的没问题.那位1楼提问的老兄的语文都不过关,怎么也不知所云,回去好好学学语文吧

楼主:

嘿嘿  9楼的兄弟问题提的好尖锐阿  同时感谢楼上其他帮我解答问题的朋友们

这是我得到的最新答案---本解答来自榆次液压有限公司液压阀研究所,希望那些真正想学习的人可以做一些参考

卸荷溢流阀与普通溢流阀的主要区别,除主阀部分多一单向阀外,在导阀部分,提动阀的前面增加了一个控制活塞,控制活塞的控制信号油来自卸荷溢流阀的蓄能器口(单向阀后),这样不管卸荷溢流阀P口的压力是多少,只要蓄能器口的压力达到设定值(控制活塞面积*后腔油压),控制活塞就回推动卸荷阀的提动阀,克服调压弹簧力,开启,主阀芯随之开启,P口卸压;当蓄能器口压力未到设定值,而P口压力先达到设定值时,由阻尼孔引来的P口信号油,就如普通溢流阀一样,打开提动阀,实现溢流阀的功能。因此,卸荷溢流阀比较贵。
将卸荷溢流阀的建压压力设置为0.85的卸荷压力,是为了满足蓄能器口压力稳定的要求。从理论讲,最好是两压力一致,超压就卸荷,低于就建压补油,但那就会造成阀、及系统的震荡,使系统没法工作,兼顾两方面的要求,一般将建压压力设为0.85。
实现的原理主要是控制活塞、提动阀的摩擦力方向开启、关闭时相反,阀口的液动力方向(普通溢流阀的开启、闭合点同样也不一样,好的阀,比值在0.9以上,差的也就0.8左右)。

楼主:

对了,要结合7楼和10楼的帖子一起看
泄荷溢流阀这个问题应该就算搞清楚了

不过这个现在已经很少用,大部分都改成双触点电接点压力表发讯来解决加载和泄荷的问题

但是这个原理我们要搞清楚

网友:

完全同意7楼和10楼的解释

网友(2007-01-08):

卸荷溢流阀只是用在有压力补偿时系统中,它是由一个单向阀和一个溢流阀组合而成,所以比溢流阀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