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能用电脑控制的气动小型机械手

楼主(2006-09-06):
    * M: r* \1 d C/ h2 q

我需要能用电脑控制的气动小型机械手,能自动定位抓取小机械零件,上升后转向,再下降放工件,谁有相关的资料或经验,请施教。

网友:

用一个摆动气缸和一个气动手指就可以实现

网友:

电脑直接控制?不用PLC控制吗

网友:

唔,感觉你像是老师~~~

以前我在学校时就玩过这个~~~

基本都是靠液压元件构成~~~

如果需要电脑控制,那还需要专做一个上位机

呵呵~~~

网友:

老骥伏枥 网友好!

到本网站下载《 第22篇 气压传动 》再配合我上传给你的资料,即可。

syw   060906---21.56

网友:

方案为:1,上下动作选滑台气缸,如PPTSD X0-10,上下定位STOPPER
            2.回转动作选SMC可调角位旋转气缸MH系列,最大可转270度
        3.物料夹取用SMC气爪,可根据材料形状体积及重量的具体需求来选型
        将回转气缸安装于上下气缸之滑台上,设置下降位STOPPER,为了延长滑台所缸寿命可设置
        上升位STOPPER ,气爪安装在回转气缸下回转轴上,不要在上方安置,可增加强度
以上为小弟之设计方案,各位请不吝指正啊:)

网友:

不过想用电脑控制还要加上一块信号转换卡,才能实现!

网友:

我用三菱PLC编一个供大家参考:
LD  M8000    //当PLC处于运行状态时,M8000一直为ON
SET  S0   //步进指令,S0步得电
STL  S0   //开始抓取小机械零件
LD X0 //按下启动按钮
OR Y1 //自锁
ANI  X1  //当碰到下降限位开关,停止下降
OUT Y1  //开始下降,抓取小机械零件(在抓到小机械零件处可设置一个限位开关X1)
LD  X1  //碰到下降限位开关
OR  Y2  //自锁
ANI  X2  //当碰到上升限位开关,停止上升
OUT  Y2  //开始上升(在上升到位处设置一个限位开关X2)
LD  X2  //碰到上升限位开关
SET  S1 //退出S1步,S2步得电
STL  S1 //开始转向
LD  M8000  //同上
OUT  Y3  //开始正向旋转 (设置一个旋转到位限位开关X3)
LD  X3  //正向旋转到位
SET  S2 //退出S2步,S3步得电
STL  S2  //开始下降
LD  M8000  //同上
OUT  Y1  //开始下降(设置一个放置小机械零件限位开关X4)
LD  X4   //下降碰到放置小机械零件限位开关
OUT  Y4    //松开机械手,将小机械零件放下
OUT  T0  K10  //延时1秒种
LD  T0   //延时时间到
SET   S3   //退出S3步,进入S4步
STL  S3 //开始上升
LD  M8000  //同上
OUT  Y2  //开始上升(设置一个上升限位开关X5)
LD  X5    //上升到限位开关
SET  S4   //退出S4步,进入S5步
STL  S4 //开始反向旋转
LD  M8000  //同上
OUT  Y5  //开始反向旋转(设置一个反向旋转到位限位开关X6)
LD  X6  //反向旋转到限位开关
SET  S5 //回到初始位置,等待下一次启动

网友(点评):
M8000一直接通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

同意第6楼的,第6楼大侠我是新手能否诉你的QQ,有问题想请教

网友:

不需要电脑控制,“三共”有做一种摆动处理器就可以实现全部功能,可以去这个网址看看:http://www.sankyochina.com/html/222.htm

网友:

用PLC控制能实现比较复杂的动作,而且很可靠!

网友(2006-12-09):

计算机控制的话,速度要求因该不是很高.用个带串口的单片机就好了,和pc的具体协议按照所定义的动作来定.编写一个上位机软件,delphi做界面很好做.不过为什么要用点脑控制呢?直接用单片机加按钮就可以了,最多接个显示屏就好了啊

网友(2008-06-09):
回复 网友A:

可以,有哪么一种阀岛计算机串行控制!SMC产的

网友(2008-10-22):
很不错 ,值得我学习,我也有一个,但是我不会 PLC 控制
我只是做了个手

网友:
先要分析好有几个轴的运动,在选好驱动方式,是气动,液压,还是步进或伺服,然后选择控制系统,是plc,单片机,cnc或者pc+软件,亦或组合控制.
当然还要考虑预算,在预算允许的范围内选择

网友:
既然想用工控机(电脑)控制,就加伺服驱动板,来控制气动元件工作。
楼主也可以用VB或C++等语言来自己做用户界面!
感觉会很不错!
但是不如单片机实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黄一钫大侠:俺向你学习啦!!!!!

网友:
想用电脑控制还要加上一块信号转换卡,才能实现

网友(2008-12-13):
太复杂,维护和对工人要求很高

网友(2006-09-06):
    5 j) U# t D8 H+ \

我需要能用电脑控制的气动小型机械手,能自动定位抓取小机械零件,上升后转向,再下降放工件,谁有相关的资料或经验,请施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