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GSK980T系统时遇到问题--[请教]

楼主(2006-09-06):
大家好啊!!小弟有一事想请教大家,我现在在操作GSK980T系统,对该系统不是很了解。我这台机床在打开防护门时主轴不转,这样对刀不是很方便。是不是能通过修改某参数可以忽略防护门的行程开关,使在打开防护门的时候也能进行自动加工!!!求各位大侠,前辈,师兄帮帮忙啊!!!

网友:

这样的设计主要是安全设计,防止设备对人体损伤和切削液的溅出。如果更改程序,出了事故麻烦就大了,企业或个人都难以承担。还是不要改的好。

网友:

我用的是超长刀杆,只好把门卸了!安全着呢!~

楼主:

可否通过修改某参数,而不压行程开关来达到忽视防护门的作用呢?

网友(2006-12-12):

这是不允许的!请不要违章作业!如果你要对刀,那么用工件压住门开关吧!主轴的转速不要太高噢 !

网友:

GSK980T系统不是有一个开关控制开门主轴一样转动的吗?

网友(2007-05-24):

你把该数控车床电路图找出来,查看连接到拉门处的接触开关的线路部分,把开关的线路短接为常闭就可以了!

网友:

在录入方式下输入M3 S1000再按启动键就可以了!

网友(2008-11-25):
GSK980T机床电路图

我学校有一个机床出现准备未绪,估计是起程开关出现了故障,但是想查下起程开关的问题,有谁有江西第五机床厂数控分厂生产CA6130A,数控系统GSK980T的!!谢谢了

网友:
我这边的是在自动运行中不能开防护门 手动时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