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泵试验台需要测量电控泵的哪些量--[请教]

楼主(2006-09-06):
大家好,我是做喷油泵试验台的,我所知的电控泵包括电控直列泵、电控分配泵、电控单体泵和电控高压共轨,但是所有这些当中,实物我只见过高压共轨,其他的都没有见过,只是查找了很多相关的资料,这里想请教各位,电控泵试验台需要测量电控泵的哪些量,又是如何去实现这些功能的呢?

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阳光你好
对于油泵试验台,我知道的也不是太多
但是电控泵的实验台测的数据大概有:
不同转速下的喷油压力、喷油量
好像主要是测的喷油量吧

网友:

这有一个电控分配泵的资料
你瞅瞅吧,反正我是没看完的

网友:

好东西,~~看看

网友:

楼主网友好!

再补充:扬程---振动---噪音---温升---耗能---起动压力---

syw   060906---21.37

网友:

楼主网友好!

答完才发现文不对题了。

对不起。

楼主:

谢谢风筝,也谢谢大家的参与。
送大家一个共轨的图片。

楼主:

怎么传不上去呢?

楼主:

再发一次试试

网友:

谢谢了,很好.

网友:

单次喷油油量、喷油规律、轨压、喷油器电力特性(喷油延迟)、多次喷射的间隔时间、喷油持续角。。。

网友:

做一架试验台,好,要简单实用些,
计时有:时间间隔mmsec,持续角(脉冲宽度)mmsec;
压力有:起始,最高,持续,波动,截止MPa;
流量有:单次流量cc,总流量cc/min,滴漏数.
以上与喷嘴有很大关系,也要记录雾化质量.
仅供参考.

网友(2006-10-21):

原帖由 王 工 发表;  做一架试验台,好,要简单实用些,
计时有:时间间隔mmsec,持续角(脉冲宽度)mmsec;
压力有:起始,最高,持续,波动,截止MPa;
流量有:单次流量cc,总流量cc/min,滴漏数.
以上与喷嘴有很大关系,也要记录雾化质量.
仅供参考.

王工:看了你的帖子,觉得你很专业,冒昧的问一句,你是从事电喷研究的?

网友:

我觉得11楼比较全面。还有嘴端,泵端压力等等

网友:

《高压共轨电控柴油机试验台架系统的设计》仅供参考。
资料来自互联网。

网友(2007-02-09):

谢谢,15楼,你这份资料太有用了,
我这两天正好用到。
感谢。

网友:

另外,我最近在研究共轨高压油泵上的那个电磁阀,
不知道哪位高手可以提供一些资料,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