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体怎么设置---[求助]

楼主(2006-09-06):
求助:各位大虾,这个图是用CAD2004画的 可不知道它的字体是怎么设置的 我用

         CAD2004和CAD2005打,就是找不到合适的字体!~

( p w

         有的字体 其中的字能打开 可是 上边的“E0“符号 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还有那个 “?”也打不开!

         请赐教 !!

网友:

你按ST的快捷键,然后在SHX字体里面选romant,在大字体里选gbcbig,就可以了,比知道哪位还有更好的办法,交流一下,

楼主:

     兄弟: 我的SHX对话框打不开阿!
       我用的是gbcbig字体  可是有的符号还是没法显示 !
     而“E0”我也不知道是 正确的显示 还是错误的!

网友:

style后设字体为宋体

网友:

你把字都分解了,当然改不了字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