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6300×400滤芯是不是标准件--[请教]

楼主(2006-09-06):
最近惹了点祸,,把一批滤芯弄错了,,,

大连维乐公司说WU6300×400这种滤芯不是标准件,,谁能告诉我,,这种滤芯是不是标准件,,,型号的含义是什么,,最好是能传上来一份这类滤芯的样本,,

【急需】!~!~!~!~!~!!~

各位高手帮帮我,,!

网友:
Re: 【请教】有关滤芯,型号WU6300×400

是标准的,很多家都有,浙江黎明,新乡平菲,WU是网式过滤器,6300是流量,400是过滤精度

楼主:
Re: 【请教】有关滤芯,型号WU6300×400

WU6300*400在上面找不到啊,,大姐,,,

楼主:
Re: 【请教】有关滤芯,型号WU6300×400

这个滤芯我是用在净油机的精过滤,,,那个说明书上就给了这个型号,,还说过滤精度根据需要自己选择,,,要是400的话,那也太低了,,苍蝇都能飞过去了,,

网友:
Re: 【请教】有关滤芯,型号WU6300×400

刚才没在意,你是用在什么上面的?这种一般是用在液压泵吸油口的,你的流量有那么大吗?还有一般过滤精度是180最大的了,再粗还过滤什么啊?

网友:
Re: 【请教】有关滤芯,型号WU6300×400

WU是属于粗过滤器

楼主:
Re: 【请教】有关滤芯,型号WU6300×400

我这是用在润滑站的净油机上,,,分离油里的水,,,
以前用的是廊坊博众的,,,后来该死的设备科给换成了大连维乐的,,,我去验质的时候,,东西被锁在小库房里,,,那个管理员没带钥匙,,我想型号都一样,,,不能出什么错,,就签字了,,,没想到啊,,来的滤芯还没巴掌大,,,我都郁闷死了,,,我想要过滤精度在25左右的,,,

楼主:
Re: 【请教】有关滤芯,型号WU6300×400

我的姐姐,,帮我解决这个问题吧,,,,我都快被他们逼疯了,,,

网友:
Re: 【请教】有关滤芯,型号WU6300×400

廊坊博众的电话:

联系电话: 0316-6501762
传  真: 0316-6501102

你和他们电话联系一下看看

楼主:
Re: 【请教】有关滤芯,型号WU6300×400

谢谢你,,我的姐姐,,,你要是来本溪的话,,我请你吃饭,!!◎!◎

网友:

不客气,呵呵,问题能解决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