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状态下,都是怎么做得齿轮?

楼主(2006-09-06):
大家好,solidworks状态下,都是怎么做得齿轮?

是一点一点做呢?还是用插件?

网友:

我以前是一点一点的画了。现在下了个插件,但是还没有用过,呵呵

网友:

直接用TOOLBAR

网友:

还可以用毕恩特

网友:

要到FNT的安装目录下,可以找到

网友:

拿它里面的齿轮打开看一下就知道画了。

网友:

到网上搜一下GearTrax for solidworks,是一个挺不错的插件。或者我给你一个,在附件里,也可以用。

网友:

孤崖寒草  网友好!

想啥来啥!我现在的设计中有好几个齿轮要用 solidworks画,

正在我需要的时候,“SolidWorks 齿轮绘制插件.rar ”到了,

先下载,不管用的效果如何,先谢谢,省得以后想谢时,此帖找不到了。

syw   060917---00.37

网友:

不能通过函数来生成曲线,一直是SW的一个问题,在2007版上都没解决,所以只能是
1。用圆弧来拟合
2。用样条曲线拟合

如果不是专门做齿轮设计,在设计图中直接用园表示好了,反正出到工程图中也不用把齿形画出来的。
要是专业搞齿轮,还是用UG好,据说UG在这方面很强,而且还有同济大学给做的一个插件,专业搞齿轮的。

网友:

楼上不是说了,用插件做。用插件做齿轮很简单的。

网友:

第五楼的兄弟呀,你能不能把FAT给我一下
dengzhi3000@yahoo.com.cn

网友:

我是看了它那零件库里的,然后自己画,就是圆弧加直线,再使用切除,最后一个阵列,搞定!!

网友(2006-11-02):

我装的2006为甚们好多标准件都没有?
都得下哪些插件啊?

网友:

谢谢8楼的朋友

网友:

点击工具-〉插件-〉把tool box所有的选项都勾选上,用标准件库,在2005以上的版本里面还有相关的齿轮配合,楼主可以去参考

网友(2007-12-17):
正要这东西画齿轮,谢了

网友:
感谢七楼qtnet的无私奉献!在SW2007中用了这个齿轮绘制小插件,感觉很不错。

网友(2008-06-17):
对,UG插件做齿轮非常方便

网友:
先画齿顶园,分度园,齿根园, zaihuayalijia,ruanhoudaojiao

网友:
……难道只有我这么干?我一直是用CAXA生成齿轮图形然后转化为DWG文件,然后用SW读取进模型草图。这样的缺陷就是不能画伞齿轮,但是能画斜齿轮,放样就可以了。

网友(2011-02-25):
这么厉害!但是怎么用啊!谁能谈谈

网友:
画好的齿轮怎么生成国标的工程图(简化画法的那种)?

网友:
我也下来 看看 搞点好东西出来

网友:
用迈迪插件,里面很全的

网友:
toolbar里有 或者装个齿轮插件 要不就麻烦一点自个儿根据尺寸画

网友(2011-11-01):
下了,看看,不过还不是太懂

网友(2012-09-17):
插件有时候得到的不是自己想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