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一个双缸同步回路的原理是否可行?--[请教]

楼主(2006-09-06):
小弟前些时候做了一个双缸同步回路。是采用两个带压力补偿的流量控制阀。是SUN的FDCB-LAN。开始时还可以,同步精度可以达到0.3%以内(两个活塞总行程只有100mm,各50mm),后来由于活塞杆上油膜较多,增加了轴用斯特封,但这样一来,两的活塞的阻力差值更大了,同步受到明显影响,有时调到误差在0.2%以内,但很不稳定,再走一次,误差相差1-2mm了。后来仔细分析发现,使用调速阀的控制精度跟阀的入口压力和油温有很大关系,必须在同样的入口压力和油温稳定后,同步效果才符合要求。

7 [% t z

我打算改成采用同步阀的原理。但由于同步精度要求确实很高,要在0.3%以内,所以我打算在采用两个同步阀(集流分流阀,带压补和纠错功能),一个用在无杆腔入口,一个在有杆腔入口,两个阀的流量不一样。

" \! i. |7 c L

我查过一些同步回路,没有见到这样的用法,所以想在此请教各位大侠,我这样设计是否可行。请查看原理图。谢谢!

楼主:

大侠们,能抽空帮小弟考虑一 下吗?

网友:

keyi

网友:

同步阀本身的精度如何?两个同步阀的误差可能累积,请考虑在内。原理上没问题,就是同步阀自身精度需要提高。

网友:

图纸打不开啊,楼主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阀本身的精度如何?两个同步阀的误差可能累积,请考虑在内。原理上没问题,就是同步阀自身精度需要提高。

多谢金大侠相助,多谢其他大侠支持!

同步阀最大和最小流量时,同步精度为±2.5%和±4.5%,如果流量适当,精度要高些。我的目的是用两个阀起到双纠错作用。不过这样做效率要低些,暂且不管它。打算用SUN的FSCS 和FSDS型同步阀。附带该阀的资料,请慧阅。

网友:

就是要注意,同步精度误差可能是累积的,那样精度就差一倍了

网友:

如果同步精度要求很高,最好用伺服阀.

网友:

同步精度要长期达到0.3%以内,只有伺服一条路。

网友(2006-10-22):

不妨试试直接使用数字油缸,达到同步效果。

数字油缸夹鸡蛋同步演示

http://www.haibayy.com/index.php?langtype=cn&pageid=cn_1

网友(2006-12-19):

用双比例阀控制

网友(2008-05-21):
同步阀绝对不行

对于同步精度高的方案只有闭环,

网友(2009-03-22):
双缸同步回路原理图在哪、?小弟想看看

网友:
金枫大哥怎么不理人睨?

网友(2010-09-30):
回复 楼主:

    楼主要求同步精度在0.3%以内,还使用同步阀吗?同步阀能给你3%的精度就非常牛逼的了。至于其他几位回复的,用比例阀、闭环控制,难道就真的只有这一条路吗?0.3%的精度确实高,但如果是质量过硬的柱塞式同步马达,也是能达到这个要求的,起码没有比例阀的安装、调试、维护那么繁琐,价格又接近。这里我推荐你使用进口同步缸,精度能达到±0.07%,价格比比例阀、柱塞式同步马达都好。目前国家高精实验室都是用同步缸,如在北方某市的国家高速列车实验室。这里不方便贴机密图,想看的M我。

网友(2013-08-08):
如果使用带压力补偿的调速阀能达到这么高的同步精度,系统误差由温度影响,那么为什么不弄一个带温度补偿的调速阀试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