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零件,材料是铝,现要加工6-R14.15圆弧---[附图,请教]

楼主(2006-09-06):
我有一零件见附图,材料是铝,现要加工6-R14.15圆弧,请问我想用M30X1螺纹作定位和夹紧,这方案可行吗,会不会损坏螺纹?

网友:

我觉得不会损坏螺纹,可以做。

网友:

楼住好..
材料为铝,用螺纹定位加紧,经验上应该不会损坏螺纹...同意DEMIN斑斑的看法..
但有3个问题:
1.为什么一定要选螺纹做定位和夹紧呢??要知道螺纹的加工精度和光滑表面比要差很多..而且你的螺纹是细牙螺纹,在螺纹牙的强度上也有逊色..况且螺纹深度就仅仅3.7....
2.设计工装是考虑的就是零件的定位和夹紧问题..但定位和夹紧是可以分离的..即使不得以而为之,采用螺纹面定位,鲜闻有选螺纹面夹紧的..
3.图纸上没有任何形位公差,这样的要求是最好干的一种活了...为什么给自己找麻烦一定用一个只有3.7深的细牙螺纹面来定位并且夹紧呢??

建议选31.8的内圆面为定位夹紧面...原因:
1.内圆面31.8是整个零件上最大的连续规则圆弧面..
2.被加工面没有形状公差,没有位置公差这一点非常有利...
3.该表面深19.8,定位刚度远胜于3.7深的螺纹面..

以上是就事论事,楼住还可以考虑前道工序的基准,要知道节约一步工序有很大的经济意义的....
在下愚见,欢迎各路高手拍砖啊!!!

网友:

楼上的大虾:
还没考虑防转。看图纸,6-R14.15并不是做在任何一个角度都可。
我看了,好象没地方呢

网友:

感谢无发大虾的提示.. 回转体零件的装夹防转应该是个常规问题... 工装设计要结合具体的零件,加工机床,加工方法,甚至有时考虑让刀时还涉及使用刀具问题....牵扯的东西有时候挺多的...我不知道楼主的零件是轴向加工还是径向加工,使用什么设备等等一系列问题,仅靠零件的图纸这个已知条件,就事论事而已,给点愚建.....嘿嘿.....欢迎大虾们继续讨论!!!!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虾,这工件是在 立式加工中心上做的,是轴向加工,还有一个问题,如何防止加工过程中工件不松开,用那孔夹紧得用涨套,比较复杂

网友:

应该从其工艺方面考虑装夹,用螺纹做定位效率太低了!!!!还有你没有说清用何种设备加工,设备精度如何,无法判断!

网友:

我觉得用胀套配芯轴较好,胀套上配胶圈,保护螺纹,加工中保证冷却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