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2---涨套的设计和加工

楼主(2006-09-07):
涨套是一种工装..用于以工件内孔轴线为定位基准,加工外表面或端面的弹性定位工装..严格意义上说涨套仅是这种工装的一个零件,但因为它是最关键的零件,所以也就成为这种工装的俗称..这种工装利用锥形芯轴的进退,迫使涨套的涨缩,来压紧和放松零件的内孔壁,实现以零件的孔轴线定位....在加工轴箱的端面和迷宫密封结构;;加工小型电机的外壳端面和定子外圆面等等都有应用.....由于零件千变万化,这种工装好像没有标准化,都是工艺人员根据工件自己设计......

今天的讨论议题就是-----涨套的设计和加工

包括材料的选择,方案的设计,小型中型大型涨套的不同设计,不同材料不同精度涨套的加工方法,各种材料的涨缩经验值,实际应用时的问题和技术瓶颈等等........

对发言的"技术要求" ::1.不许使用搜索引擎后"复制"和"粘贴"操作..

! B. ]6 ~( U T

                              2.拒绝把夹具手册上的内容原样照搬..

                               3.发言最好有自己的见解,有实际经验,有实践结果..

欢迎各路高手参与......

网友:

有标准化的产品我知的国内有武汉正通,国外的日系的就更多了,可以查看学习

楼主:

我2002设计过一个中型的涨套,,,2003年使用过小型的(不是我设计的),,,我干非标比较多,当时查手册也没见有相关标准,一直觉得可能没有标准件..感谢白菜大虾的提示......

我设计的当时是批量加工一个轴承箱体的零件..薄壁的涨套.定位精度要求较高.为了让刀,芯轴中空,留给涨套的尺寸就很少了,只能作成薄壁的..考虑弹性和回复,当时材料试过9SiCr和16Mn...磨削和热处理...薄壁件本来就不好磨,9SiCr当时一上磨床就炸了....16Mn好一点....使用时,定位精度还好,但回复并不象预期计算的那样好,经常不到位......
后来使用的小型涨套是45调制的,厚壁的..效果很好,加工容易,成本还低...
我先拍块砖头....

网友:

制造大虾的经验奉献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谢谢你为我们提供得宝贵经验。

网友:

涨套的热处理非常重要,用45#的寿命太短容易变形,不知你用的是何种设备加工的?

网友:

60Si2Mn,50CrVA更适合于做涨套

网友:

涨套工装由几个件组成,怎样把它们之间的累积偏差缩到最小?不知大家有什么高见?

网友:

我们这有人用POM材料做的,只要求涨紧,至于定位精度可能就达不到了.

网友:

我们一直使用用铸铁做的涨套,直径100左右的孔,气缸拉紧,普通车床,使用的挺好的。

网友:

我们用Cr12做的,再线切割,效果还可以

网友:

十楼的兄弟说用铸铁,很恐怖吧!

网友:

用铸铁做,很不错的,变形少,省钱,效果好.

网友A:

涨套的制作材料应该很多,本人实践经验灰铸铁((如:HT200)加工变形小且成本低、定位精度高,犹其适合大涨套的制作;45钢或40Cr调质处理(26-31HRC)适合用于高精度工件的定位,其制作工艺简单,成本低,一般企业都容易实现自制,但耐磨性稍差;对于专业工具厂应该使用65Mn或者弹性更好的合金材料,当然这对热加工的要求也高,如果是简单的淬火(一般有回火工序)后,再利用电加工开槽,其结果只能是工件内应力改变而使其变形报废。

网友:

我觉得应该用9CrSi应该会更好些,主要是注意制造工艺, 保证制造完成后可以准确的得定心和夹紧, 说句题外话,我觉得膨胀心轴更好用!

网友(点评):
膨胀芯轴同心度不高,精密加工达不到要求

网友:

涨套的切削量小,效率低.

网友:

壳体类零件的加工经常要用到。
我做了四年的工装设计,如果有需要讨论的,我的邮箱:fhl21cn@sina.com

网友(2007-07-28):

工装夹具手册上有的有涨套的设计和计算,可以参考。
我设计过最大590的涨套。

网友:

用过的最大的320

网友(2012-04-20):

我对这个内涨套也很感兴趣。我先在车床上车出外形,然后调质。最后用线切割割出形来。我有几个问题?1是调质后会不会变形。2是内涨套的锥度用多少度较好,我通常用45度。3内涨套的壁厚通常用多少比较好。4是内涨套外圆和工件之间公差留多少。5是线切割割的槽割多宽。6是线切割割完后外圆会多少丝。

网友(2021-12-15):
怎么设计的  又图纸吗  可以贴出来看看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涨套的制作材料应该很多,本人实践经验灰铸铁((如:HT200)加工变形小且成本低、定位精度高,犹其适合大涨套的 ...

我们现在就是用65Mn的材料做的涨套,用于精加工

网友(2023-12-29):
引用 网友B:
我们现在就是用65Mn的材料做的涨套,用于精加工

我现在做的一种65Mn的涨套,热后磨到50.3,线切割割六等分,内孔缩了0.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