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螺纹标准和英国螺纹标准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6-09-07):
新手,请教个问题.

3/4 inch SAE Threads (Standard American Threads)

3/4英寸SAE螺纹(美国螺纹标准)

这个螺纹和英制的有区别吗?

网友:

没有区别,一样

网友:

美国螺纹一般指UNC,UNF,螺纹

英国螺纹一般指PF,螺纹,也就是我们经常用的G螺纹,英制管螺纹

网友(2006-11-09):

美国标准螺纹和英制螺纹是有区别的,主要是牙形角不同,前者60度、后者55度;再说,同样的公称规格,它们的螺距也不一样!

网友:

美标和英标有区别的道理和我们的国标和日标是一样的,根本不是一个标准嘛

网友:

楼主的问题问的也有问题  美国标准 英国标准太广泛了
美标太多了  美标管牙,美标梯形(29度牙型),美标统一螺纹(UN,UNC,UNF,UNEF,UNS)等等等
英国标准一般常用的是 B.S.W,B.S.F,whit.S,whit都是55度的牙型角

网友:

建议楼主去买一本螺纹标准手册,看了就明白了

网友(2007-05-21):

那里有美制螺纹标准?

网友(2007-06-25):

说什么啊55度的管螺纹.
英国螺纹是BSP.BSPP.日本是G跟PF.中国.法国.前苏联.日本是 用G来表示.
55度圆锥管螺纹是.中国ZG.英国是BSPT.法国G.德国是R.日本是.PT.R,
60度的圆锥管螺纹是,Z跟NPT,美国是NPT,苏联是B
55度梯形螺纹是,中国T跟TR,德国.前苏联.ISO.都是TR

网友:

都是美国的
标准锥管螺纹NPT
标准管接头用直管螺纹NPSC
标准管锁紧螺母用直管螺纹NPSL
标准导杆采用锥管螺纹NPTR
标准软管连接用直管螺纹NPSH
标准机械连接用直管螺纹NPSM

网友:

英制密封管螺纹
圆柱内螺纹代号RP
圆锥      代号RC
圆锥外螺纹代号R1
美制密封管螺纹
圆锥管螺纹NPT
圆柱管螺纹NPSC
不好意思只知道这么多?

网友:

9楼
60度的圆锥管螺纹中国是Z跟NPT.美国是NPT,苏联是B

网友(2009-01-12):
NPT  牙型角 为60度, BSP/BSPP  牙型角 为55度,BSP和BSPP可以互拧.

网友:
论坛这个螺纹不知对你有用没,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66649

网友:
hex bolts

有谁知道DIN975的数据嘛?
QQ联系哦,我是做牙条的
www.fjguilon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