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层厚度与防腐寿命有什么关系??

楼主(2006-09-07):
我们的产品需表面热喷锌,要求防腐寿命为20年,请问,涂层厚度应为多少,有没有相关标准?

网友:

钢闸门表面热喷锌厚度易控制带0.12~0.3mm+沥青漆封闭层 能保持10年以上 喷锌前钢结构应该经过喷砂处理 锌丝的质量也要保证 现在很多水中的钢结构都这样处理 我在图纸上一般标0.2mm

具体参见<钢闸门喷涂锌 防腐蚀> 水利电力出版社 ISBN7-12-00364-X

也有靠油漆涂料来防腐的 一般油漆厂家会根据客户要求的防腐寿命来配置涂层的厚度 但并不经济 因为各个厂家的产品配方不同 操作工艺也不一样 好象也没有标准

网友(2007-12-29):
喷锌前钢结构经过喷砂处理 ,再加上两道预处理,之后喷塑,锌层达到40um,一般可用30年

网友:
据我了解,防腐蚀与前处理有很大的关系,尤其是磷化处理,磷化膜不宜过厚,一般为7.5克每平米,最佳为1.5-3.0克每平米,轻铁系的为0.5-1.0为宜,具体的还要按实际分析,这个只能是参考!

网友(2009-08-07):
要看是什么环境了,涂层当然是厚好了,只是厚了就怕附着力不佳,嘻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