蜗轮蜗杆测绘---请教

楼主(2006-09-07):
各位师傅:我公司现正测绘一台减速机,其中有一对蜗轮蜗杆结构,因为原来没有接触过,不知如何下手,不知该如何测绘它们的齿厚,如何知道它们的模数,压力角?现在已知条件:蜗杆头数为1,螺轮齿数为60,蜗杆齿高在3.5的情况下齿厚为5.47,中心距为120。

网友:
Re: 蜗轮蜗杆测绘

我也没什么经验,提一下建议:
再量一下蜗杆的齿顶圆直径、齿根圆直径、头数、导程、跨3棒距(最好用几种量棒)、不同齿高齿厚。综合各种数据,可能得到较精确的结果。

楼主:
Re: 蜗轮蜗杆测绘

齿形基本用三坐标测出,应属“阿基米德”圆柱蜗杆,但这种齿形,据齿轮书上介绍,该齿形由于加工困难,很少用,并且通过齿距测算模数为3.25,不知是否正常?它是不是同变位系数有关系?

网友:
Re: 蜗轮蜗杆测绘

网友:
Re: 蜗轮蜗杆测绘

我还在校,课设弄过,不过现在得把以前的书翻开呢

网友:
Re: 蜗轮蜗杆测绘

模数为3.5

网友A:
Re: 蜗轮蜗杆测绘

已知:
1、蜗杆外径d=
2、蜗杆头数Z=
3、蜗杆螺距S=
4、蜗轮喉径D=
5、蜗轮外径De=
6、蜗轮齿数Ze=
6、中心距 L=
求:M=S/3.14
      q=d/M
      D=Ze*M
核对:L=(q*M+Ze*M)/2

网友(2007-11-24):
还要考虑蜗杆旋向,导程角 模数应该是3.5

网友(2014-08-31):

引用 网友A:
已知:
1、蜗杆外径d=
2、蜗杆头数Z=

这么简单就搞定!?

网友(2016-03-26):
从中心矩和手册对一对是不是标准的减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