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e英制改公制

楼主(2006-09-07):
我用proe绘图时,其默认单位为英制,请教如何更改,使其默认设置单位为公制。谢谢!

网友:

设置-单位-选择MM那一项

楼主:

这种方法是每次绘图都要修改,我希望是直接改为公制,而不是每次都修改。
' A# c* s8 g: i不过,还是非常感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各位大虾,帮帮忙啊

网友:

在config文件中更改

网友:

在CONFIG文件中把绘图模板指向公制模板,否则默认是英制的。

网友:

点击tools菜单下options     在对话框下面option里输入pro_unit_sys   在value里改为mmns 然后点add/change   最后把config文件保存到proe的启动目录里就可以了。

网友:

我再上传一个config文件,一般的设置都已设置好了,下载后放在proe的启动目录就可以了

网友:

没传上,再试一次

网友:

怎么上传不了,压缩一下再试

楼主:

多谢了,多谢了,可以。

网友:

看7楼的就能解决了

我们的做法是把该要设置的东西作成标准文档,放在pro/e启动路径下,以后每次开启时都是你想要的

关于标准文件的制定暂时还不会

网友(2010-01-12):
10# 一米阳光 MJHK JKJ K JK JK

网友(2010-04-10):
还是不知道怎么弄,这个文件保存在具体什么位置?

网友(2011-06-19):
我也想请教下,谁能详细说下方法啊

网友:
楼上的,为什么我用了你的config文件会变了英文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分享,这个真的很好啊,方便省事 谢了兄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谢分享。。。。。。。。。。。。。。。。。。。。。。。。。。。。。。

网友:
在config文件中更改,就可以一直是公制了

网友:
哦   受教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1-12-31):
新人看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