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通车床上车螺纹时........

楼主(2006-09-07):
请问各位大虾,在用普车车螺纹时,中途停了下来只把卡盘用手摇动了,这样会不会影响车刀在原来的位置?

网友:

在手轮下面有一个控制丝杠和光杠的开合螺母,只要螺母没有打开就不会影响车刀的位置。
如果螺母打开,可以将车刀手动移动到螺纹的切削位置,闭合螺母主轴反转将车刀退出同时检查车刀的位置是否合适。调整车刀位置直到位置正确。
如果不是最后一刀精车,对螺纹精度影响不大。

楼主:

谢谢wpa。我想问一下,如果已把车刀错位了,有什么方法能很快地调整车刀位置到正确位置?

网友:

1.打开螺母将车刀移动到螺纹内,关闭螺母。
2.主轴反转将车刀沿轴向移出螺纹同时检查车刀位置。
3.如果车刀碰到螺纹打开螺母重新调整车刀位置(重复执行1~2步)。
主轴反转时速度一定要慢!!!

网友:

1,   不会。
2,   摇刀架下的小拖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1.打开螺母将车刀移动到螺纹内,关闭螺母。
2.主轴反转将车刀沿轴向移出螺纹同时检查车刀位置。
3.如果车刀碰到螺纹打开螺母重新调整车刀位置(重复执行1~2步)。
主轴反转时速度一定要慢!!!

6 J( D C( [7 T

四楼的同行请注意!!!

     换刀后调低转速压下开合螺母,刀具移动到螺纹中间段后,进中拖板调整小拖板使螺纹使主副刀刃轻靠螺旋槽两牙侧,同时记住中拖板刻度值。然后先中拖板退刀,压下离合器主轴反转螺纹轴端。正转检查一次所记的下刻度无误方可调整转速继续加工。切不可以在对牙侧后不退刀直接反转退出轴端!!!

网友:

够专业的,

网友:

本人认为影响不大,动的是卡盘,卡盘跟机器应该有一定的稳定性,不至于你弄得它变位,如果确实变位,那就说明这台车床也太烂了.那样的车床也就根本没有什么用,用手都能影响它的话,那么机床本身的震动也会影响加工精度,这样的机床加工也没有什么精度可以讲的了.呵呵.

网友(2007-01-11):

鉴于车床卡盘至溜板的传动链存在间隙,建议在开合螺母闭合的情况下,车刀先横向退刀,再纵向退刀,消除间隙后重新进刀即可.

网友:

中途停了下来只把卡盘用手摇动了,这样会不会影响车刀在原来的位置?
应该会影响!
方法:中途停了下来只把卡盘用手摇动(此时应该是为了保证车刀不损坏,应配合使用中拖板退刀)。然后打反车退到起始处,重新车削,但不要进刀,慢慢停下离合器,使工件静止下来,然后摇动中拖板进刀、配合摇动小拖板使刀具对准螺纹槽内,然后慢慢提起离合器并摇动小拖板进刀(小量进给,主要是为了把间隙调整好)。下来就可以正常车削了,这个方法也适用于换车刀的时候使用。

网友:

我说的有影响,是因为你停下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车刀损坏或其他原因使车刀有可能受轴向、径向力改变位置。

网友:

只要刀具没,小拖板,开合螺母都没动就不会影响了,动了其中一个的话就按6楼朋友说的做就行。

网友:

不会造成乱扣,如果工件的螺纹螺距能被丝杆螺距整除,关掉开合螺母,也不会造成乱扣!

网友:

卡盘没有松吧?只是紧固没有问题。

网友:

肯定不会影响,再说就算刀动了,也没什么,停车,然后摇动中拖板进刀把刀对上,按下闭合螺
母,摇动小拖板使刀具对准螺纹槽内,倒车退出,可以车了!

网友:

4楼的不对,6楼的对,但要注意开合螺母的间隙,还有小拖板丝杠的间隙消

13楼不对,如果传动链分开,整除也不行 了
问题是楼主的问题太不具体了,
卡盘怎么停的?掉挡了?还是正常停车 要是掉档肯定对不上了,要是没掉就没什么事情啊,那就象15楼说的做,其实太简单了

网友:

如机床精度不高,那肯定对工件会有许些影响。因为机床属机械传动必定会有一定的传动间隙,所以对于高精度螺纹,尽量不要中途停车。(个人意见)

网友:

2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这是个常识问题。

网友:

应该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