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做差动连接?差动连接时,V1/V2是?t1/t2是?

楼主(2006-09-08):
请教各位:什么叫做差动连接?差动连接时,V1/V2是?t1/t2是?
谢谢!!

网友:

差动连接,一般是把液压缸的进油和回油连接在一起,把油缸的有杆腔油液压回流到无杆腔,以增加液压缸往外伸出的速度,这种连接方式一般用在无负载或小负载的快进行程中,它是以牺牲输出力为代价而提高运动速度的。

网友:
Re: 请教各位:什么叫做差动连接?差动连接时,V1/V2是?t1/t2是?

老金说的对

楼主:
Re: 请教各位:什么叫做差动连接?差动连接时,V1/V2是?t1/t2是?

非常感谢老金!!!

网友:

金大侠说得对。对于活塞杆受拉力的油缸来说,可以不考虑牺牲的输出力,因为活塞出来是空载。也可以做得稍微复杂些,不管活塞杆是受拉力或者压力,都不会影响输出力。但要多几个阀就是。如果是一般的油缸,可以选用带差动机能的三位四通阀。发张图供参考。

网友:

老金看来液压是老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z8 @- Z6 k% K 老金看来液压是老手了

专家大侠谬赞,只是从事这个职业时间长点。

网友(2006-10-15):

v1/v2无杆椌和有杆椌速度之比。t1/t2是时间比

网友(2011-06-15):
如果油缸速比为2时,差动连接的情况下,V1/V2应该等于1

网友(2011-09-17):
学习一下,受益很多。谢谢

网友:
看来我要早点走出去 有这么多好玩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