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熔金属纯钨、钼材质的零件加工(附图)---[请教]

楼主(2006-09-08):
小弟最近遇到了难题,纯钨的硬度在40-50之间,耐磨、很脆加工性差,在刀具的选择上很不满意,请各位有加工经验的前辈指点。零件本身的难度并不大,只是表面粗糙度要求比教高,还有就是图上的那个小洞,不知各位有何高见。请求帮助,为盼!!!!!

网友:
Re: 紧急求助:难熔金属纯钨、钼材质的零件加工(附图)

http://bbs.cmiw.cn/forums/47680/ShowPost.aspx

大虾,上面这个也是你发的吧。别重复发帖子阿。有什么问题可以跟着原来那个帖子。

楼主:
Re: 紧急求助:难熔金属纯钨、钼材质的零件加工(附图)

不好意思,急呀

网友(2011-06-30):
有关于钼酸铵可研报告吗?

网友(2012-12-07):
这零件真小,纯钨棒,碳化钨都可以用华菱超硬的BN-S20牌号刀具加工。

网友:
PCD刀试验过没有?

网友:
钼的话就好加工,车刀选用PCd刀具,中间孔放电加工,注意放电加工极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