椭圆的宏程序

楼主(2006-09-08):
宋老大,你好,你之前发的技师宏程序讲稿中的椭圆宏程序不对啊,我今天在机床上输入在主程序中,然后跑了一遍,结果系统只计算X轴的坐标.Y 轴就是不动,为什么啊?

网友:

N10
X[#1*COS[#5]]  Y[#2*SIN[#5]]
#5=#5+1
IF[#5LE360] GOTO10

网友:

那只是个讲义教你编程的方法,重要的是你自己要能理解就可以了
你把完整的发出来看我能不能帮你解决问题

网友:

#2可能有问题

网友:

#1=50     定义长轴半径

 #2=25     定义短轴半径

 #4=0       定义变量角度初值

 G42G1X50.Y0D1F400       D1设定刀具半径

 WHILE [ #4 LE 360 ] DO1

#10=#1*COS[#4]

, o0 ^9 ` I! C3 ]2 O0 u

#20=#2*SIN[#4]

& w$ W0 b5 c A3 q. f: W$ R

G1 X#10 Y#20

( ~# }6 g @

#4=#4+1                           每次改变一度.如果相要精确度高些的轮廓,可以把1改为更小的数.

END1

.......

网友(2014-03-27):
实践一下确实能发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