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表面粗糙度的测量

楼主(2006-09-09):
各位学长,小弟想测量一下直径为0.5毫米左右的金属丝材表面粗糙度 ,请问有什么办法用什么仪器啊?还有就是直线度的测量,怎么解决?

网友:

因为工件直径小可以用固定式的粗糙度测量仪比较准确。直线度就要看你要求的精度如何啦,精度0.1以上的可以把工件放在大理石平台上并固定后用间隙规通止判定则可。精度0.1以内的固定方法相同,但需要用高度尺配合百分表来测量。你可以琢磨一下。

楼主:

谢谢啦,

网友:

o  ?

网友(2006-10-27):

这个产品太小了,测量确实比较难,没遇到过,没法提供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

这么小的零件测量粗糙度是很困难,那么小的东西有必要测量粗糙度吗?

网友(2009-11-28):
0.5毫米左右的金属丝需要直线度吗?

网友:
非接触测量粗糙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TR-Scan非接触激光全息表面(粗糙度)测量仪。本身基于对表面结构的物理全息特征分析,用于工业领域表面检查。与传统非接触表面测量仪相比,可测量高反射的表面,镜面经过抛光或者很小的表面。测量速度快、精度高,可达纳米级的精密测量范围。只需几微秒时间就可以获得百万点三维图像。模块化设计,可选配接触测量系统,适用于多种工业领域如:汽车、航天、航空、表面涂敷、聚合涂层、光学元件、医疗仪器、假肢制造、微型机电系统、造纸、半导体等,用来研发或测量表面微观特性。粗糙轮廓测量符合ISO DIN国际标准。
主要特点:
◆ 测量速度快
◆ 抗振性高
◆ Z轴分辨率到纳米级
◆ 采用激光找正迅速实现工件定位
◆ 非接触测量及无损测量
◆ 先进的软件配置
◆ 都可分析断面和外表面
◆ 可编写测量程序
◆ 二维和三维标准可兼容

网友(2013-02-17):
luolu的方法可以,我公司直线度也是那样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