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保护r642---[求助]

楼主(2006-09-09):
有谁知道r642这种表面保护是怎么做的吗?另外有什么厂家能达到这个要求的。

网友:
Re: [求助]表面保护r642

你的问题问得太笼统了?我们无从分析。
你应该说明你是做什么产品的保护,在什么要求中提到了R642保护等资料,以便于大家帮你分析啊。
总之,你提供的东东越多,得到大家帮助的机会就越大。

楼主:
Re: [求助]表面保护r642

是一个M6×20的紧定螺钉,螺纹强度8.8级,表面保护r642,我也只有这些信息

楼主:
Re: [求助]表面保护r642

补充一点:是内六角的

网友(2006-10-11):

R642是达克罗涂层的一种表面处理要求,要求前处理为酸洗,底涂层为锌镍蓝白钝化,面涂层Delta Coll80 无色,无白锈,允许有轻微的白斑,120h/240h无红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