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宇龙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6-09-09):
我用宇龙仿真选用法拉克0系统,加工中心时,选了多把刀具,当我吊出程序想换刀时,总是提示,在回到换刀位点之前不能换刀!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什么原因啊?

我的换刀程序是:

%

N10M06T01;

%

网友(2006-10-09):

要先使用G28返回机械原点才能换刀

网友(2006-11-10):

呵呵,楼主就慢慢研究这个软件吧,软件操作和机床操作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操作机床时,开机回参考点后,就可以执行换刀指令了,呵呵,宇龙好像走程序时,必需要有回参考的程序段.还有其他不足就不说了,反正软件肯定没你的机床用起来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