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特殊蜗轮蜗杆加工法或加工设备

楼主(2006-09-09):
各位朋友,我们有个产品,其主体部分我个人认为是一蜗轮蜗杆,但和普通的又不一样.蜗杆在其所在的平面又倾斜了一个角度(36度/28度两种).有几个问题想请各位帮忙.

 @

1.理论上怎样计算;

2.有没有加工此件的设备

谢谢.zdwei2008@126.com

照片001和002为一个件,从不同角度照的;003和004为一个件.

网友:

没有照片呀,楼主

楼主:

照片怎上不去啊,请教各位怎样才能把照片放上去.

网友:

在你回复的窗口下面有几个"浏览"按钮,点那按钮,找到你要发的照片,打开,再发表,就OK了

楼主:

我按你说的方法做了,可还是上不去.

网友:

还是上不去?那你发给我,我帮你发上去.lclihong@163.com

网友:

看不见,不知道平面倾角在哪里

网友:

你的照片可能太大了,弄小一点试一试。

网友(2006-10-31):

建议你找重庆大学的张光辉教授咨询一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