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的热处理上的问题

楼主(2006-09-09):
各位专家,请问一下1Cr13的热处理工艺有无更先进的办法?

网友:

不知道你要达到什么样的要求?奥氏体不锈钢是不可以通过相变来改变的它的性能,目前国内好象只有盐浴软氮化才可以提高奥氏体不锈钢的性能!

网友:

不知道楼主你现在用的是什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