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河卵石到混凝土骨料,采用何种设备更经济?

楼主(2006-09-09):
各位大哥:
          小弟想破碎河卵石(约200mm)到混凝土骨料,采用何种破碎设备比较经济了,听说反击破损耗太厉害了点,头疼中,希望各位指点下,多谢

网友:
Re: 请教:用何种破碎机好啊

最经济的要算,双腔回转式破粹机了!我这有,可以给你介绍一下!QQ:675578621

网友(2006-11-04):
Re: 请教:用何种破碎机好啊

锤式破碎机好用

网友:
Re: 请教:用何种破碎机好啊

3楼对

网友:
Re: 请教:用何种破碎机好啊

试问双腔回转式破碎机有用过的吗?节电,节能真得很好用!每吨料0.5度电,辊皮使用一年以上!我的破碎机最新发展有介绍的!

网友:
Re: 请教:用何种破碎机好啊

怎么有点象在作生意

网友:
Re: 请教:用何种破碎机好啊

哈哈~直径大概200?用钎杆100的液压破碎器可以,
钎杆直径135液压破碎器最畅销

网友(2007-08-06):
Re: 请教:用何种破碎机好啊

产量怎样?价格多少?能上传点破碎机的资料吗?我也想要.谢谢

网友:
Re: 请教:用何种破碎机好啊

用锤破好!根据产量选型,大型的价格高,小型的价格低。正规厂家生产的破碎机价格高,私人小作坊生产的价格低。选机子的时候要看里面的转子,正规厂家生产的转子锤盘和主轴连接是用键连接(小型的)。私人小作坊生产的则直接将锤盘焊到主轴上,这种连接给以后的维修带来很大麻烦,因为各个锤盘磨损不一样,如果其中一个锤盘产生裂纹,想补焊都很难,要换掉整个转子。购买的时候要注意!

网友(2008-06-28):
建议用立轴式冲击破碎机,反击破运行成本高,最关键的还是看你需要的级配来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