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和316L怎么用肉眼把它分别出来

楼主(2006-09-10):
304和316能用肉眼把它分别出来吗?
  还是用什么其他的方法把它分别出来?
求教各位大虾

网友:

肉眼不能识别304和316L。
304和316的区别在于316含钼,有种检测钼的试剂在涂到316的材料上会有红色的反应,而304则没有颜色变化,一种不太严格的识别方法。

网友:

2楼第一点说对了。目前网上有一些广告,使用一些试剂来辨别。但经我们测试,效果不明显。另外,两种材料的区别,除了316L增加了钼之外,最重要的还是含碳量的多少:304(0Cr18Ni9)含碳量少于0.07, 而316L(00Cr17Ni14Mo2)的含碳量少于0.03。[摘自:“不锈钢、不锈钢制品表面处理与焊接新技术新工艺及钢号中外对照速查手册”第1315页及1337页],而其它元素如:铬和镍的含量亦各不相同。

网友:

硫酸试验:硫酸浸没试验能把302和304与316和317区分开来,试验的切边应经过细磨,然后在体积浓度为20~30%、温度为140~150°F(60~66℃)的硝酸(比重为1.42)清洗和钝化半小时。硫酸试验溶液的体积浓度为10%,加热到160°F(71℃),当302和304钢浸入这种热溶液时,被迅速腐蚀并产生大量气泡,式样在几分钟内变黑;而316和317钢则不受腐蚀或反应很慢(不产生气泡),式样在10~15分钟内不变色。如果采用同时试验具有已知成分的式样来进行近似比较的话,可是试验更为准确。

网友:

冷酸点试验:对经过研磨、锉光、洗净或粗抛光尔活化的试样表面滴注体积浓度为20%的硫酸溶液就能区分相同类型的不锈钢。在每个活化表面滴注几滴硫酸溶液,再酸溶液的作用下,302和304钢受强烈腐蚀并变黑,显示棕黑色或黑色,接着在溶液中形成带绿色的晶体;316钢腐蚀缓慢,并逐渐变成棕黄色,然后变成棕黑色,最后在溶液中形成一些带浅绿色的黑色晶体;对317钢来讲,上述反应进行得更慢。

网友(2006-11-28):

那不是对材料有破坏吗?

网友:

肉眼看不出来的,该破坏就破坏吧,没有办法

网友:

呵呵~~~你可以裁下一小块进行实验啊~~~
要是所有的材料不破坏就可以看出来~那也就没有化验
这个名词了~~~

网友:

其实,日本有一种药水的,可以不破坏表面就知道是那种类型的不锈钢。之前我有用过,下面照片供参考。

网友:

9楼的可是很仔细呀,好好学习了.....

网友(2009-04-03):
還是看不太懂耶!!!

网友:
简单方法,光谱分析

网友(2009-07-15):
葯水品名是啥能说明白吗 ? 沒管道,要问还不見得能问着哩

网友:
可以准确的判断是具体哪种牌号?
哪里可以买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