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题目:气动方面的

楼主(2006-09-10):
现有一个气缸动作要求为:初始位----下压--中位停留1~1.5秒---快速下降至底

此为一台自动 化设备之要求动作,用单杆方形大气缸,压力0.4Mp,

/ J' b9 s V3 B

现要求用最少的电磁阀及PLC程序实现,请大家都来想一下,高手不要笑话!
也可以指点方向,呵呵!

网友:

楼主网友好!

1?:对气缸的类型是否有限定?

2?:对电磁阀的类型是否有限定?

syw   060910--18.16

网友A:

使用一个中位磁性开关,一个双电控电磁阀
LD      X0       //按下启动按钮
SET    Y0       //开始下压
LD     X1       //碰到中位磁性开关
RST   Y0       //停止下压
OUT T0 K10  //延时1秒
LD T0   //延时时间到
SET Y1  //开始下降(如果要快速,我想可能在并一个快速节流阀)

网友:

三楼已经说得很好了.

网友:

是不是有空间或其他限制?

如果没有可以用两个气缸,很好实现

网友:

不用开关也是可以的

网友:

不用中位开关也行,不过对机构要求要大一点,计算一下受力就行了

网友:

三楼的程序段主体思想是对的:P

不过有点点小问题:P

呵呵~~~

LZ,你那没有电气工程师支持你吗?

这是小问题了,呵呵

:P

网友:

补充一下, 那个阀要是3位阀才行, 可能3楼说就是那个意思,
如果觉得3位阀比较贵,可以采用便宜的2个2位阀,
采用两位 两端控制,不过搂主说要最少的阀还是用1个3位阀吧!

网友(2007-02-25):

我想的和三楼的一样的.但可以不用三楼说的阀,得看楼主的要求了?

网友:

你不需要精度方面的要求???

网友(2008-04-20):
气路

电路参考3#楼的

网友:
汽缸,中位开关能停下来吗???

考虑一下实际情况把

根本停不下来。

网友:

诸位大虾是否能考虑一下,气缸如果不是双行程气缸能不能在中间停止?晕!!!!

网友:
我觉得如果按照黄一钫黄工使用三菱的PLC
可以使用STL的控制编程方法,那样更容易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到底懂步懂呀,这只是个思路最终产品方案还得看审核人的目光和思想。我的控制部分是靠电来完成的也就是汽缸上边的那个小框框,用来检测活塞位置和实现中间停止的位置,左边的那个二位二通阀是为了稳速和减速用的,不懂就弊上你那臭

网友:
回复 网友C:

设计是在第一时间内把需要的功能速度定下来,然后在考虑控制部分!在第一时间内就要确定它是单双、调速、缓冲、有杆无杆、而不是把控制部分做出来了然后才说我要用单行程汽缸。脑子是不是进水了!总有别出心裁与众不同的设计观念!

网友(2014-12-12):
引用 网友B:

精度有限。。

网友:
其实这个真的可以实现,主要看精度和速度,不信的话去看看自动封箱机是怎么做的,很成熟的案例了。

网友:
恩 可以实现 但是精度太低了吧

网友:
气缸双行程的配合相应的电磁阀就很容易做到了

网友(2015-01-11):
引用 网友A:
使用一个中位磁性开关,一个双电控电磁阀
LD      X0       //按下启动按钮
SET    Y0       //开始下压
...

你好,之前咨询过我们公司的电器技术人员,给出答案是气缸不能实现中间停止。
你所说的气缸就是普通气缸吗?对于任意中间停止位置,精度大概可以达到多少?
谢谢赐教

网友:
我觉得三楼说的方法,有点疑惑,

网友:
三楼正解

网友:
用两个汽缸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