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

楼主(2006-09-10):
在中国汽车生产行业中使用机器人焊接,涂装.我想了解下在焊接,涂装中使用的是哪些厂家的机器人?通常使用哪些厂家的PLC控制?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沈阳新松啊

楼主:

是机器人厂家吗?

楼主:

请问哪位有关于法兰克机器人,北京首钢MOTOMA 机器人的资料?

楼主:

谢谢.
但我找不到PX2900那个型号的资料,哪位有就请提供.
PX2900是用来涂装的.

楼主:

利用脉冲计数来定位的生产线,在自动生产线生产过程中,当脉冲计数与工件实际位置出现偏差时,会引起机器误动作.有哪些原因会引起脉冲偏差?

楼主:

大家在机器人控制中经常会遇到什么问题?我现在的工作是涉及MOTOMA机器人,觉得整个系统很复杂.

楼主:

这是本田的第六代机器人,大家看看.不知道我们中国什么时候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呢?

楼主:

该机器人可以时速达到15公里,可以为顾客端茶.

楼主:

这是本田的第五代机器人

楼主:

和大家探讨个问题:在中国的汽车生产企业中,有哪些厂家在车身喷涂(涂装)中使用水性涂料?

楼主(2006-10-20):

中国有排雷机器人,但其技术只应用在军事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应用到工业生产中呢?

网友:

哈工大把机器人技术研制到汽车上,无人驾驶,分辨行人就停止。不过速度很慢!

网友:

我们厂用的焊接机器人.上还FANUC的?
我这里有用户手册,电气控制是三菱Q系列
全套的
我这里有机器人视频,你要的话,发邮件给我吧
专业的焊接机器人,点焊,CO2.激光焊等都有的
lugang124963245@163.com

网友:

上海FANUC

楼主(2006-11-26):

我公司的设备涂装的使用安川公司的机器人,电气控制是三菱Q系列的06H
焊接的电气控制的使用欧母龙的.

网友:

我有个专业课老师就做这个,做的相当好(应用)。
机器人有:ABB,KUKA,MOTOMAN,FANUC
PLC用的是西门子,三菱,欧姆龙

网友:

工业机器人就多了嘛~!
ABB,安川 MOTOMAN,PUMA等
多是PC控制

网友:

有个详细的例子就好了!!!!大家一起探讨,最好能搞个俱乐部!

网友(2006-12-26):

法国做机器人比较有名的那个啊

网友:

ABB的。

网友(2013-08-16):
可以找专业厂家咨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