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接头如何处理--[求助]

楼主(2006-09-10):
现有十字节传动轴接头一批,尺寸如附件图。以前坯料整体调质HRC26-28后再加工,但实际应用中18叉口位置磨损严重;将其表面高频处理后销孔位置又易断裂;与其配套十字联接叉(方块)硬度为HRC52-55,联接销为高速钢,请教各位前辈如何处理。

网友:

可以选用一种耐磨垫片,可以磨损后更换。

网友:

换个材料试试看啊,比如40Cr

楼主:
Re:换个材料试试看啊,比如40Cr

以前曾过用GCr15,效果还是不理想

网友:

选用合适的材料和热处理

网友:

我认为应该在材料和热处理上做文章.查查手册应该有你要的材料.

网友:

涂上我们的导电膏,可有效降低接触电阻和温升,提高安全性和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