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个平面中间通过步进电机或者别的什么控制...[请教]

楼主(2006-09-11):
我是一门外汗,在次请教各位大虾,如何才能在两个平面中间通过步进电机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控制下,使两个平面给个信号能成60度到80度,再给个信号又回去

网友:
Re: {无知的学生}在此请教

有很多,气缸加机械限位。步进,齿轮齿条,伺服等等都可以实现

网友:

气缸加机械限位现实的方式似乎是最经济也是应用最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