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轴与连杆呈什么角度时扭矩最大

楼主(2006-09-11):
看到有的朋友提出了“曲轴与连杆呈什么角度时扭矩最大”的问题。在这里谈谈我的点滴看法。请朋友们指正。

从力学角度上来说,如果连杆的机械能够完全让曲轴做功,只有在连杆和曲轴呈90°的时候。在其它情况下,连杆一部分的分力,则变成了了曲轴轴承上的压力。由于曲轴是旋转的,所以连杆给曲轴的力是呈三角函数的形式,在周期性发生着变化。

在极限状态,连杆的力将完全变成了曲轴的压力,而且没有任何做功的作用。这个“极限状态”,就是二个止点的位置。从这一点上来看,止点也具有相当重要的力学意义。

网友:

除了考虑力学原理外,还要考虑气缸内的压力变化,虽然力学能达到最大,但气缸内的压力也下降,推动的力量就没那么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