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mm厚钢板,中间有孔30的直径,要补平,需要用什么办法?

楼主(2006-09-11):
25mm厚的钢板,中间有孔30mm的直径,要把它补平,需要用什么办法?

网友:

这个要看楼主用这快钢板做什么了,堵上的地方是不是很重要,如果不重要,只是为了外观,就可以车堵,然后焊上,再把表面磨平。

楼主:

铁塔底脚盘,要求的强度很大.

网友:

难道要一层一层堆焊?

网友:

有条件的话做成带台阶的堵,然后焊上。

网友:

做一个小一点的圆板,开好破口然后焊接。

网友:

1.孔的周围有其他附件没?
2.此板是否承载/承压?
3.注意焊材使用..

网友(2006-11-17):

底下衬一块铜板,用CO2保护焊就可以了.

网友:

可以垫陶瓷片,用二保焊或手弧焊多层焊接,要是要求高,务必每层都要清理干净,确保焊接质量;
试过的,垫耐火砖也可以的。

网友(2009-03-13):
注意焊接工艺,防止焊接缺陷.

网友:
塞块铁,两边焊,磨平

网友:
车个堵,然后电子束焊

网友:
这样的孔我们补过,就用手工电弧焊就可以了。你说的这个尺寸是比较好焊的了。不过,这对焊工的要求比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