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哪种接头的密封性能最好?

楼主(2006-09-11):
现在在做一个气动系统,希望系统的泄漏率比较低。不知道哪种接头的密封性能最好,哪个牌子的比较好,不知道能不能给出个大概的泄漏率。

网友:

用FESTO的迫紧式管接头,价格高一点。

楼主:

非常感谢!迫紧式是哪种呢?不知道是哪个型号?

网友:

你查一下手册,管子插入后再用螺母拧紧的那种。

网友:

注意选用好的管子,如SMC, FESTO,NORGEN等气管配合同品牌的接头. 我以前使用的时候,没有啥泄漏.主要泄漏出现在快速接头处,尽量避免使用快速接头.

网友:

不能简单的说哪一种管接头好、哪一种管接头不好,,,要根据实际情况选用合适的管接头和管子,,,建议你先查一下手册,,,,选定了要用的种类后,再去查样本选型

网友(2009-03-25):
锥度密封的最好,用NPT螺纹加厌氧胶

网友:
嗯,又长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