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伞齿轮

楼主(2006-09-11):
伞齿轮适合经常正反转的运动吗?  安装方面有什么要求?  谢谢~~~~

网友:

和正反转似乎没有关系。。安装时主要注意齿面啮合面积要达到设计要求。。及齿轮轴线的位置要求。

网友A:

如果是螺旋齿的话,是有讲究的。一般驱动轮是左旋。

网友(2008-01-04):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螺旋齿的话,是有讲究的。一般驱动轮是左旋。

针对 如果是螺旋齿的话,一般驱动轮是左旋。也就是说输入轴最好是左旋的了?这是为什么

主轴的转动方向和螺旋伞齿轮的螺旋方向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