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加工中心的自动换刀点?

楼主(2006-09-11):
请问怎样设置加工中心的自动换刀点?谢谢!

网友:

换刀点是指刀具离开工件后,在作换刀动作前经过的一个共同转折点,这个点一般设在远离工件表面及换刀过程中时间较短的那点! 不知对不对!

楼主:

谢谢!我是想知道在机床上具体该怎样设置

网友:

那你要说一下是哪种型号的机床啦

网友:

加工中心的换刀点一般是机床生产厂家设定好的,根据刀库的不同也不一样,是一个固定点

楼主:

我用上海宇龙仿真练习加工,当我选用法兰克0系统,机床选用立式加工中心,我一共选了2把刀,刀号分别是1,2,当我调用程序自动换刀时,系统提示:再会到换刀点之前不能换刀!

我问了老师,说是要设置换刀点.我是才开始接触数控这方面,还是个菜鸟,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多多帮助!
我调用的程序是:
%
N10M06T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