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应用技巧一

楼主(2006-09-11):
问题:有两个触点条件A与B,当A满足B不满足,线圈C得电;当A不满足B满足,线圈C得电;当A与B同时满足,线圈C得电;当A与B同时不满足,线圈C得电?

楼主:

│    A              B
┝━│/│━┳━│ │━┳━(  C    )
│         │         │
│    A     │      B      │
┝━│ │━┷━│/│━┙

楼主:

LDI    A
OR     B
LD     A
ORI  B
ANB
OUT   C

网友:

开玩笑,两个条件所有的四种情况都满足,那就是c常闭了啥。还叫条件?

楼主:

理论上你说的很对,但真正在实际程序中,如果A条件或B条件发生故障,C必须在此时也要能够得电继续运行,此时该怎么办?

网友(2007-02-13):

可以另加一段条件,加以定时器,就可以解决以上问题了
当然,要考虑周全了,不然会有误动作产生~~

PS
呵呵~~~
相信黄版主现在肯定早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