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个按钮做多状态控制?

楼主(2006-09-11):
问题:如何用一个按钮做多状态控制:

 U; ~

按一下按钮A,C得电;再按一下C失电?

楼主:

随便,指令表也行!

网友:

通过一个单片机编程就可以简单的实现

楼主:

是啊,我举的例子是用PLC编的,单片机也行。在实际应用中就很需要了!

网友:

用移位指令吧~~~

:P

呵呵~~~

单片机也可以用移位这种思想来做,而且这种方式在单片机世界里已经是习惯了:P

呵呵~~~

我精通单片机和PLC,有机会大家交流交流:P

楼主:

是吗?有空我想和随风大侠好好切磋切磋,希望随风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2008-04-20):
回复 网友A:

哥们电工技师的考试题就由这个 题

网友:

这个题目用单片机或PLC当然简单了,各位大虾能否用继电器电路搭起来?

网友:
很容易就能够用plc实现,也可以用继电器实现,我不知道怎样在恢复上面贴图,我另外写一个话题。

网友:
http://bbs.cmiw.cn/viewthread.php?tid=75988&extra=page%3D1回复在这里,我不知道如何在回复上贴图所以新开了个话题,上面有一个按钮控制两种状态的原理图。

网友:
www.fengjingmingsheng.net.cn

楼主辛苦了!很好!很强大!

风景名胜网永远支持您!

网友:
程序上的实现有很多方法,但原理都是一样的。下面给出两种具有代表性的方法,一种是外观上比较直观,易于理解,一种则追求代码上的简洁
我用西门子的PLC  梯形图如下:
LD I0.0

EU

AN Q0.0

LD I0.0

EU

A Q0.0

NOT

LPS

A Q0.0

= Q0.0

LPP

ALD

O Q0.0

= Q0.0

网友:
或者用逻辑异或指令

LD I0.0

EU

XORB 2#1, QB0

网友:
用三菱做的    上升沿触发

网友(2009-02-04):
简单易用的

功能指令很好用

网友:
不是有个取反指令嘛

网友:
我不明白楼主是什么意思,这么简单的问题用一个上升沿触发不就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了好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