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看看,这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楼主(2006-09-11):
来看看,这是如何加工出来的:
退刀槽那么窄

网友:

我觉得这些齿轮是用两个圆柱斜齿轮组成的人字型齿轮,特点是既可以传递巨大的扭矩,又平稳,同时还没有轴向分力。它是由除旋向相反,其他参数均一样的两个齿轮通过轴向定位,调整好相互的位置关系,先用螺栓固定(从图2可以看出来),然后在焊接成一体,最后在车一刀,车掉焊接痕迹。

楼主:

这些比较大的齿轮怀疑是用两个斜齿轮组成的。
还有轴齿轮,退刀槽一样的窄,可以看出不可能用两个斜齿轮组成。

网友:

我也认为是拼的。

楼主:

据说是美国的,但没看见人家的加工方法,也许是对咱们保密??

网友(2006-10-31):

看样子不是拼的.

网友:

我把最后一张图片放大了看,不象是拼焊的,如果想拼焊,也是很困难的.

既然是传递大扭矩的,拼焊也难保证质量啊

中间那道槽应该是退刀槽.

应该是有一个大的专用机床做出来的.

网友:

人字齿轮的加工还没遇见过,想来也很困难吧

网友:

大家把美国佬想的太精了,这齿轮的精度不高,是用一种多指刀铣的,铣后再剔,精度可到7级,早期是没有中间的退刀槽的,老美说是为吓唬希特勒的,不知当年吓住没有。
主要用在轧机和大型的门机上,
美国的许多思路和世界是不同的,按我国习惯,根本就不可能设计F117,气动布局就通不过。

网友:

这种齿轮加工并不难,是可以用一种叫指型铣齿机加工的沈阳就有这种设备

网友:

问个问题,有谁知道宽齿是怎么回事,老板要设计一个减速器,指定要用宽齿,我学的不好没见识,不知道是什么东东啊~
看楼上的就挺宽的!

网友:

见过类似的美国零件,左右两齿轮组装的.

网友:

不应该是拼的,应是指形铣刀加工的。

网友:

某单位设备产品上的人字齿轮是分体式加工的。
两只小人字齿轮通过键装到轴上,两只大人字齿轮做成齿圈联接到轴上,先低速运转,待大齿轮啮合符合要求(用红胆粉看接触面积),再折下来,配钻铰制孔,用铰制螺栓固定。

网友:

是用一种指型铣刀铣出的,齿坯是一个整体,只是成本很高呀。

网友:

长见识.这种人型齿轮用指型铣刀铣出来,我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种铣刀的图片呀.看看也好

网友:

这是整体的,我们单位就有这种大型的人字齿轮轴

网友:

984

网友:

可以用螺旋导轨插齿机插出来

网友:

  人型齿轮用指型铣刀铣出来,有没有这种铣刀的图片呀.看看

网友:

应该是专用机床干的,如果这是人字型齿轮,我敢肯定有这种人字铣床,我小时侯我们村有个齿轮厂,当时就有人字铣,据说当时大连的都过海来加工,后来厂子倒了,这台机器不知去向!

网友:

呵呵,这种齿轮可以右如下几种方法加工:
1.单个加工后主装
2.插齿
3.值状铣刀铣后,精插
4.梳齿
不知道还有其它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