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不锈钢轴配合的铜套应选用何种铜合金?

楼主(2006-09-11):
请教各位大侠,我需要一种与不锈钢轴配合的铜套,铜套应选用何种铜合金材料?

具体条件如下:

1.铜套内径20mm。

2.不锈钢轴与铜套之间有轴向移动和旋转运动,速度较慢。

3.不锈钢轴与铜套之间不能有润滑油。

4.铜套为易损件。

网友:

那就用H62就行.

网友:

建议你用含油铜基粉末冶金铜套,完全符合你的要求,可实现自润滑。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耐磨铝青铜行吗?

网友(2007-04-10):

可以用锡青铜

网友:

有很多铁铜基、铜基粉末冶金的化冻轴承可以供你选择,都是含油自润滑的,价格也不高。速度据你的描述完全合用,但是不知道你使用的温度条件,工矿怎么样?

网友:

有很多铁铜基、铜基粉末冶金的轴承可以供你选择,都是含油自润滑的,价格也不高。速度据你的描述完全合用,但是不知道你使用的温度条件,工矿怎么样?

网友(2009-01-14):
QAL9-4你可以看看!性能相当好!

网友:
根据楼主的介绍,我们的一些产品与楼主功能相似。
请看图纸:2号件就是铜环,鬼子佬用的材料是Bronze BP25。
转轴是304,转动只90度。

网友(2009-06-11):
那对不锈钢硬度没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
不锈钢在铜套里来回移动在百万次,不锈钢HRC30~40是否可以,楼主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