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负载敏感技术的探讨

楼主(2006-09-11):
请液压方面的大侠谈谈负载敏感技术的使用经验,不知有兴趣否?有哪些方式,各有什么优缺点。

附件是老外的一个应用例子。

网友(2006-12-14):

楼主有什么具体问题,或者有什么体会,请直接提出来,以便讨论!

网友:

负载敏感技术使用起来当然好用,但是相应的阀太贵,国内还没有做的比较成熟的换向阀.大部分的变量泵都能用

网友:

负载敏感技术主要在于选取负载传感泵,通过梭阀选取负载压力(此时负载为正负载),使系统压力跟随负载压力变化,可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

1)关于负载敏感控制,从基本类型来讲可以区分为两大类:阀控系统与泵控系统。楼主的示例是泵控系统。
2)在阀控系统中,如果只考虑用途比较广泛的传统方式,区分为比例方向阀前串联定差减压阀的负载补偿型,和比例方向阀并联定差溢流阀的负载敏感型。在一般工业系统中,或者使用前者,或者使用后者,两者不可兼得。
3)第二点中,串联定差减压阀的的负载敏感系统,其基本优点是所控制负载速度只与输入信号有关,不受负载压力变化的影响。其缺点在于这是个定压系统,还存在较大的能量损失。
4)第二点中,并联定差溢流阀的负载敏感系统,除了所控制负载速度只与输入信号有关,不受负载压力变化的影响之外,其基本优点是节能,即不是定压系统,泵的出口压力仅仅比负载开一个固定的数值,例如5-10bar。同时,阀内可配置先导压力阀,当系统压力达到其调定值时,就与主阀构成系统安全阀,限于系统的最高压力,省去另设系统安全阀。在第3、第4中,有些产品还通过设置附加液压半桥,获得比例方向阀阀口压差的小范围可调,以适应用户的要求。
5)如前所述,上述第3、第4所讲的定差减压型,与定差溢流型在一般的比例方向阀系统中,两者只能选一。这种负载补偿情况,在多路阀控制的多负载系统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在多路阀中能够构成负载敏感系统的只有4通型多路阀,一般的6通型多路阀是无法实现的)。这就是:多路阀中每一联配置定差减压阀,同时通过梭阀网络将同时动作各联的最高负载压力(LS信号)引到泵出口的定差溢流阀,总体上构成负载敏感适应系统。也就是说,这种配置的负载敏感系统中各联之间互不干扰,速度只与各联输入信号相关;而且泵的出口压力不是一个定值,它随时随刻都只是比当时的最高负载压力高出一个固定的数值。
6)就以多路阀为例,介绍泵控负载敏感系统。实际上就是上面第5点的LS信号不是引到定差溢流阀,而是引到负载敏感泵就成了(即以负载敏感泵代替第5点的定量泵和定差溢流阀)。
7)对于多路阀系统,第5点的系统一般称为开中心负载敏感系统,它还是有一定的能量损失。而第6点的系统一般称为闭中心系统,这种系统能实现压力与流量与负载的需求相适应。这是所有形式中最为节能的型式。
8)如有兴趣了解更详细的情况,请网友参阅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出版的“新编实用电液比例技术”第8、9、10三章。

楼主:

感谢楼上大侠,您的回复可以说是液压与气动栏目里面不可多得的好贴,非常感谢!

对于泵控型负载敏感技术,我们公司没有使用过。
目前我们采用的是您说到的并联定差溢流的负载敏感技术,用在伺服控制系统中。而对于传联一个定差减压阀,我认为不能称之为负载敏感。因为系统压力并不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变化。其作用只是控制比例阀的进口与出口的压降,使比例阀变成调速阀,达到更精确的控制效果。
我想知道的是泵控型的负载敏感技术到底怎么样?比起前者来说有些什么好处?
另外,我还想知道,能不能同时采用泵控型和阀孔型负载敏感技术。如果能够将流量与压力都由负载来确定的话,那不是更节能吗?
您提到的书我买了,但是读得不够仔细,下来还要好好学习。

网友:

1)花弄影先生过奖了,这是我的本份。
2)还真难得,你对于串联定差减压阀的组合的说法。关于这个我在书上坚持只是负载压力补偿,是耗能的;而并联定差溢流阀才是负载压力适应,或者叫负载敏感。我怕在论坛上网友一下子不好接受,所以改口了。(不过,从广义上讲,也可以说是负载敏感。我只是讲要区别,至少原理上有距离存在)
2)泵控从节能上看是好的,但负面的东西也不少,例如要用变量泵;例如变量泵的响应肯定没有阀控快,等等。所以,有很多新东西,从技术角度无疑是进步,是好的,但并不等于用上去就是好的。技术只是提供了各种可能性,针对这这个具体情况,到底要不要用上去,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赶时髦,不能耍花枪!
3)在4通多路阀中就有定差减压阀与敏感泵的组合。
4)楼上千里冰峰先生:人们更多地从节能,从系统减小发热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举个例子,在塑机行业,开始用比例技术时,只用比例溢流阀,是从系统简化,调调方便出发,不是对你比例技术感兴趣(白猫黑猫)。后来用PQ阀(原理上就是在定差溢流阀基础上,将节流阀、压力先导阀都用比例阀),塑机用户才不管你什么PQ阀,他只看工厂电表这个月是不是省电了!

网友(2007-05-11):

不同的应用环境会有不同的功效.
一般在多工作装置,或者对于流量要求比较敏感的地方,会提到负载敏感系统.为了实现多个工作装置在不同负载下的协调作业,产生了负载敏感系统.

网友(2008-01-27):
好帖子,我公司用的油研A系列即为此种结构,采用P/Q补偿(利用阀芯本身的结构与其相对位移来控制)与斜盘伺服缸联动,从而控制压力及流量

网友(2008-04-05):

这种负载敏感只对最高压力敏感。

网友:
大家说了那么多由于我是新手大家能不能发张原理图对你分析下小弟愚昧啊

网友(2009-07-13):
请问楼主,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出版的“新编实用电液比例技术”在哪里可以下载啊?我是新手,请给予照顾啊

网友(2009-10-21):
楼主们讲得很好,我感谢.

网友(2009-11-26):
在网上看到介绍该原理图的文章,讲的挺好,翻译供大家参考。附件有图解。
2008-07-23
“负载感应”泵、阀的节能控制-摘自国外液压网站

“负载感应”通常是描述开式回路变量泵时常用的术语。之所以称之“负载感应”,是变量泵可以感应
节流环的出口负载感应压力,泵可以维持节流环两端的压差恒定,并实现流量的比例调节。该节流环通常是比例换向阀,但是根据不同的应用,也可以是锥阀或固定节流环。
在液压工程机械中,流量、压力波动较大,采用负载感应回路可以实现节能,较少功耗。详见图1. 系统中流量转为有用功,输入功率的发热损耗与容积效率的损耗相当。在安装溢流阀的定量泵回路中,泵流量100%做功的工况十分有限,多数情况系统都是在部分工况或微动工况工作,大部分流量都通过溢流阀发热损耗了。如果负载压力低于溢流阀设定压力,溢流发热加上换向阀进出口压降的发热损耗,能量损耗则更加严重。
同样,装有压力补偿器的变量泵系统在部分工况或微动工况时,流量小且负载压力大大低于溢流阀设定压力时,由于这种泵是在最大压力下调节,泵流量为最大,换向阀进出口的压降导致发热损耗同样严重。
负载感应控制的变量泵基本消除了无效功的发热损耗。系统的发热损耗仅限于换向阀进出口实际流量的压降发热损耗,而且随实际系统工作压力的变化保持恒定。见图1的最下图示。
负载感应回路通常包括轴向柱塞变量泵,负载感应驱动机构和配置有负载感应梭阀网络的比例多路换向阀(见图2)。负载感应网络的LS口与变量泵负载感应控制阀的X口相连。多路换向阀中负载感应网路(红色图示)通过一系列梭阀与每个工作控制阀片的A口和B口相通,从而保证所感应到最高负载压力可以通过梭阀传至变量泵的控制阀。

为了说明负载感应泵和多路换向阀的配合作用。我们用一个手动换向阀和液压绞车的例子来做对比。操作员推动手动阀,滑阀行程为20%,绞车滚筒以5RPM速度旋转。为了说明原理,我们把换向阀比做固定节流环。当节流环进出口两端的压降不断降低,流经节流环的流量则相应减少。
当绞车的负载增加时,节流环(换向阀)出口的负载感应压力亦相应增加。此时,流经节流环(换向阀)的压降降低,节流环的流量减少,绞车速度开始减慢。
在负载感应回路中,节流环(换向阀)出口的负载感应压力通过换向阀的负载感应梭阀网络传至变量泵的控制阀。变量泵的负载感应控制阀即刻响应增加的感应压力,推动斜盘使泵排量缓缓增加,节流环(换向阀)进口的压力开始上升。这种作用可以维持节流环(换向阀)进出口的压力恒定,流量恒定,从而达到绞车速度的恒定。节流环(换向阀)进出口的压降 delta P 维持在10-30公斤。当所有换向阀回到中位,负载感应压力释放至油箱,泵负载感应控制阀维持在相当于或略高于设定压降值,变量泵处于起始待命状态。
由于变量泵只根据负载感应驱动器的指令大小来输出流量,负载感应控制方式无节流发热损耗,节能效应明显。正如上述例子所示,驱动控制效果明显改善。负载感应控制可以保证流量控制的恒定,而不受泵驱动轴速度变化的影响。如果泵的速度减低,负载感应控制阀推动斜盘增加排量,维持节流环(换向阀)的压差,直到排量达到最大量。

网友(2010-06-02):
回复 网友A:

    说的好

网友:
过来学习,马上要用,好贴

网友:
负载敏感技术虽好,但在国内不太普及,主要是降低功耗

网友:
价格太贵了,一般的机器用不起

网友:
吴老师将的非常好,给我们这些刚进液压行业的学生扫盲啊

网友(2010-08-24):
对于负载敏感系统,国内应用较少,但在国外的挖掘机液压系统中目前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例如利勃海尔,国内对负载敏感系统研究较多的高校有中南大学,有一些关于负载敏感系统的论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0-11-21):
不放过一个下载到好文章的机会,下.感谢分享

网友:
知道甚少,学习了。

网友(2011-03-01):
不是很懂,不过也学习学习了

网友(2011-06-08):
请的很好,受益非浅,太感谢了

网友(2012-04-24):
楼主您好 我想问下 像是由负载敏感变量泵和负载敏感换向阀组成的液压系统,其是不是就得用泵控系统来控制啊 不能用阀控的 我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我是使用用户,我直接买泵,感觉都差不多,设备都能运行,国内的泵体积大,性能也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