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表面处理失败如何办?---[求助]

楼主(2006-09-12):
我公司购买了一批螺栓,由于表面有生锈的委托另一厂家进行发蓝处理,结果他们先对螺栓进行加热,螺栓变红后放入油中.螺栓材料是40Cr调质,10.9级.我们对这批螺栓进行检验,一是硬度差别大,最大的为HRC40,最小的为HRC20,当施加60N.M扭矩便断掉了,请教各位大虾能否解释一下这个现象,能否再对这批螺栓进行处理,如何处理?谢谢了。

网友:

想当于重新淬了一下火,应该是报废了。这种表面处理应该是用化学方式表面发黑才行。

网友:

楼主给的那家处理公司,烧红了浸油是发黑吗?
我只听说过酸,碱发黑,这种近似于淬火的也能发黑?

网友:

淬火的当然能变成黑色了

网友:

不知重新进行回火处理,是否能恢复其强度。

网友:

表面可以化学处理或煮黑

网友:

不知道厂家在"发蓝"处理时的加热温度是多少?
如果他的加热高过调质回火温度的话,那肯定是他"发蓝"处理不当造成.
如果说他的加热温度低于调质回火温度,那肯定是调质厂家调质时由于操作或工艺不当造成的.
我建议你先搞清问题的原因,再决定解决的办法.

网友(2009-09-17):
结果他们先对螺栓进行加热,螺栓变红后放入油中   真是搞笑     没见过这样发黑的
一般来讲  螺栓搞成这样  直接报废算了   反复处理   螺纹表面脱碳是在所难免的

网友(2009-12-21):
此发黑非彼发黑也